画好的电路板

楼主(2024-09-28):
(无正文)

网友A:
画的这么好。怎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这么好。怎样画的?

用protell99se 软件,照这照片图画的

楼主:
谢谢,大佬鼓励

网友:
画得非常好

网友:
电路图参考一下

楼主:
可以参考,原来电路板是单面板,现在改双面板省掉了飞线焊接,以及双面孔化更牢固,中周的孔作了特殊处理,还是单面的,方便拆卸,锡抢吸掉焊盘上焊接的锡就可以拆下,这是双面板制作的一大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原来电路板是单面板,现在改双面板省掉了飞线焊接,以及双面孔化更牢固,中周的孔作了特殊处理 ...

双面板只需要把孔放大一点,用吸锡器很容易拆卸的,而且焊盘强度会很好。你改成单面的焊盘,尤其是孔如果没有做金属化,焊盘拆卸几次后会容易脱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rotell99se 软件,照这照片图画的

完全不懂,先看看看

网友B:
把电路原理图发来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原理图发来参考一下,谢谢。

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C(2024-11-04):
引用 楼主:
用protell99se 软件,照这照片图画的

protell99se是运行在WIN10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ll99se是运行在WIN10系统吗

可以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