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数加减运算

楼主(2024-09-29):
小视频看到,花瓣手机的百分数加减似乎有点问题,打开我的手机试试,果真如此。发两张截图给大家看看,按我的理解这答案应该是错的,搞不清是不是花瓣手机的百分数加减另有一套规则。

楼主:
我的手机是荣耀8,按下等于号得出的就是下面那个数。

网友:
我的某位也是这样

网友:
苹果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手机百分数计算(百分数键功能)是为购物时,方便计算出商品最终应付价格而设计的。国外商品价格一般不含消费税,实际付款时要加上税。计算公式通常为,商品标价+商品标价X税率百分比=应付款。当第一项商品标价不用浮点数输入,而用百分数输入时自动转换为浮点数,即30%等于0.3,第二项“商品标价X”电脑自动默认,不用你输入了,只要输入税率百分比,再按=,答案就是实际应付款。

网友:
苹果CEO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了。

网友:
所以会计从来不使用手机作为计算工具。都是专用计算器。

网友A:
楼主的截图没错。
%是计算符号,和加减乘除一样有优先级

网友:
10%+20%=0.1+0.1*20%=0.12
30%-10%=0.3-0.3*10%=0.27

80年代末用过几款计算器,卡西欧、夏普,型号忘了,也是这种算法,应该很多的计算器都采用这种算法;
我的荣耀30pro自带的计算器,以及TechCalc+也是这种算法。

网友:
水果机10%+20%=0.3,不走寻常路

网友B:
你这不是科学计算器,算法按顺序计算
10%+2%+0%

网友:
我的三星手机

10%+30%

10%+30%

10%+(30%)

10%+(30%)

网友:
小米也这样 (Ver 6)

网友:
我的小米手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科学计算器,算法按顺序计算
10%+2%+0%

版主,科学计算器也是这样的,我上贴提到的夏普的某款,好像是506P还是560p来着(记不清了),就是科学计算器,80年代末花了我一个月工资,10%+20%=0.1+0.1*20%=0.12,而不是10%+2%+0%算法。

若有不妥,请多见谅

网友:
找到了一份计算器计算百分比的资料,看来,该算法约定俗成哦,水果机例外

网友:
  我手头总保留一只函数计算器,用于计算电阻并联,建房子打桩混凝土立方数和其它材料费用,比起用手机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截图没错。
%是计算符号,和加减乘除一样有优先级

正由于把百分符号视为有优先级,才会认为截图答案是错的。
按5楼坛友的介绍可以理解,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专用的规则,可以给特殊条件下的运算带来方便。
既是有可能误解,感觉应该在手机的使用说明中介绍一下,百分数的加减应该给一个说明:
x%+y%=x%+x%*y%
好像还要加一句,这个等式只能看成是一个说明,从数学的角度看等式成立是有条件的。
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一个把x%视为1的减省的表达式?

感谢各位坛友的解释!

楼主:
才看到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我还以为是发在知识普及栏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