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认知

楼主(2024-09-29):
    想完善3A5+4P1S单端供电,用二只相同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在同一芯片上串联绕了內外2组,组合成了一只复合扼流圈,完工后测头尾总电感值为5.07H,心想这应该是二个单组线圈的总和,然后分别测內外数值后结果却不对,內A组是1.5H,外B组是1.05H,奇怪了,原来同一载体电感的串联不是1+2=3的概念,而是(1+2)×2,道理不懂了。想了解一下,这种复合型和单组型结构的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哪个理想点?先谢谢了!

头尾总值

头尾总值

內A组值

內A组值

外B组值

外B组值

网友A:
"
用二只相同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在同一芯片上串联绕了內外2组,组合成了一只复合扼流圈,完工后测头尾总电感值为5.07H,

"

这句没太看明白

他们在同一个铁心上吗?

如果在同一个铁心上,是平方的关系。

如果2个单独的电感串联,是加法的关系。

补充内容 (2024-9-29 21:59):
说平方的关系是错误的。L=L1+L2+2M 。具体多少要看M。即互感。

网友:
请自补一下自感、互感

网友B:
        从测试的数据看,这是一个绕在同一铁心上的两个线圈,而且两线圈匝数不相等。如果匝数相等总电感应是4A或4B,由于匝数不等,总电感就是2(A+B)了。做扼流圈还要注意,电感量一定是要铁心加了磁隙后的电感量,不加磁隙铁心电感很容易饱和。

网友C:
其实你只绕一个线圈,匝数为A+B之和,电感量也是5.07,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用二只相同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在同一芯片上串联绕了內外2组,组合成了一只复合扼流圈,完工后测头尾总电 ...

您好!
  我是说利用二只相同变压器初级的线(一样长),绕在一只铁芯上分內外两组串联,你说是平方关系,我觉得象2倍关系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测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如果P一B=10H,P一P=40H

  超师好!
  由于没有大于20H的表,所以以前无从得知其中的关奚,仅知道单臂×4就是P1-P2的总电感,并且推挽的绕法不同于阻流圈,所以更想不到去对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测试的数据看,这是一个绕在同一铁心上的两个线圈,而且两线圈匝数不相等。如果匝数相等总电感应 ...

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超人胆师傅说的参攷推挽牛原理。扼流圈加磁隙这个知道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只绕一个线圈,匝数为A+B之和,电感量也是5.07,不会错的。

前辈好!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1.5H加1.05H的滤波效果和仅仅一组5H的,哪个更好?我是拆了单组7.5H(加粗点线)后重绕的,看到数据后恐怕做了画蛇添足之举才询问的。

网友:
一个好电感要求不必输出牛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是说利用二只相同变压器初级的线(一样长),绕在一只铁芯上分內外两组串联,你说是平方关系 ...

重新说下,我的确说错了。

1、不带有互感的2个线圈串联,那么是简单的加法关系 就是L1 + L2 。譬如两个线圈距离很远,且相互垂直,再譬如被屏蔽了

2、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情况
带有互感的2个线圈的串联,公式是:

L总= L1 + L2 + 2M,其中M是互感,具体多少看2个线圈的耦合程度,具体和距离,铁芯等等有关。这里有个概念是耦合系数k,最大为1.
k=2M/sqrt(L1*L2) 。如果你2个线圈紧绕在一起的话,又是铁芯,k能差不多达到1。

按照你给的数据:
L1=1.5
L2=1.05

这里按照k=1计算

>>> from math import *
>>> L1=1.5
>>> L2=1.05
>>> k=1
>>> M=k*sqrt(L1*L2)
>>> M
1.2549900398011133
>>> L=L1+L2+2*M

>>> L
5.0599800796022265
>>>

计算出来总电感量是5.06左右。和你测试相符,没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师好!
  由于没有大于20H的表,所以以前无从得知其中的关奚,仅知道单臂×4就是P1-P2的总电感,并 ...

2臂平衡,简单的*4是对的。和我给你那个公式是一回事。

网友E:
跟据传说,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据传说,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是的,我就吃了这个亏,没记牢,只记得有个平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好!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1.5H加1.05H的滤波效果和仅仅一组5H的,哪个更好?我是拆了单组7.5H(加粗 ...

也不能说是画蛇添足,毕竟加粗了线径、相对用途更广泛了些。自我安慰.....

我觉得还是一组5H的更好,串联使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好!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1.5H加1.05H的滤波效果和仅仅一组5H的,哪个更好?我是拆了单组7.5H(加粗 ...

多节LC比单节LC要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是说利用二只相同变压器初级的线(一样长),绕在一只铁芯上分內外两组串联,你说是平方关系 ...

这个不难验证,你测下推挽牛的初级绕组看看电感是不是乘2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验证一下也好,过目不忘。P一B=10·7H。P一P=41H

显然不是乘2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要验证初级推挽牛初级绕组吗?不会假的, 。不管什么关系,10H就成40H。

是乘4的啊!

网友F:
你在同一个铁芯上面简单的抽头获得双倍的滤波效果就别想了,原以为可以组成CLCLC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同一个铁芯上面简单的抽头获得双倍的滤波效果就别想了,原以为可以组成CLCLC可是

  被你说中了,是这么个想法的。你老的意思还不如单组的效果好?

网友:
岑蓉络阳老师解释的通俗易懂。

网友:
将我很早以前关于电感的帖子介绍给楼主!
两个电感的串联和并联(理论知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1751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

图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你说中了,是这么个想法的。你老的意思还不如单组的效果好?

不可取的,如果获得更大的电感量和更好的滤波效果就用共模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取的,如果获得更大的电感量和更好的滤波效果就用共模扼流圈

  你好!谢谢指导。
   我只会照图凭自己的想象干活,其真正的效果如何一点都不了解。
   烦请老师画个共模扼流圈草图我学习学习。急等,因为我装的是二层架构式,现在改还来得及,一旦装好后再改极麻烦了,再次谢谢!

网友:
学习了,每天学习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指导。
   我只会照图凭自己的想象干活,其真正的效果如何一点都不了解。
   烦请老师画个 ...

也很简单,就是独立的两个绕组匝数线径相同铁芯对插,第一级滤波电容不能接地经过扼流圈负极接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很简单,就是独立的两个绕组匝数线径相同铁芯对插,第一级滤波电容不能接地经过扼流圈负极接地即可

  恭维之话不说了,我见渡娘上说共模扼流圈适用于开关电路的高频抗干扰,并且胆坛亦未曾见有实例介绍,能行吗?

网友H:
本人喜欢LC滤波,即二极管整流后接电感,电感后再接容量大一些电解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本人喜欢LC滤波,即二极管整流后接电感,电感后再接容量大一些电解电容!

电感输入负载特性好。输出电压略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感输入负载特性好。输出电压略低。

是的,尤其适用于乙类推挽负载!

网友:
而CRC滤波,适用于甲类放大器,不宜用于乙类(甲乙类)推挽!

网友:
这些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

网友:
记不清在哪本教材里说稳定电流的电路的滤波电感有一最佳滤波效果的“临界电感值”。不是越大越好的。

网友:
据说滤波电感并上一个合适的电容,构成100Hz并联谐振,滤波效果好,但我无测量仪器,无法判定效果,所以从未试过!有仪器感兴趣的朋友,不仿研究研究!

网友:
理论依据:①50Hz工频正弦波,整流后变为100Hz馒头波。②理想电感电容并联谐振阻抗为无穷大。

网友: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做个定量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维之话不说了,我见渡娘上说共模扼流圈适用于开关电路的高频抗干扰,并且胆坛亦未曾见有实例介绍,能 ...

可以的!原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使用磁芯现在用铁芯用在工频效果很好的,理论上是普通扼流圈的四倍

网友I:
你没有或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铁芯磁路 的问题,变压器线圈靠近芯柱的位置 漏磁最小 ,远离芯柱的位置漏磁大也就是说靠近芯柱的位置产生的磁力线最密集(根数最多)远离芯柱的位置漏磁大所以两组线圈即使匝数相同产生的电感量不能完全一样。相同的铁芯截面积,同样的线径相同匝数,芯柱越长的变压器效率越高。因为线圈都靠近芯柱漏磁小。

网友J:
两个电感这样并联、串联,怎样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电感这样并联、串联,怎样计算?

照样符合电感的串并联公式。只是互感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没有或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铁芯磁路 的问题,变压器线圈靠近芯柱的位置 漏磁最小 ,远离芯柱的位置 ...

有道理!就是说象我这种复合扼流圈应该双线併绕才能取得相同的二个电感值,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就是说象我这种复合扼流圈应该双线併绕才能取得相同的二个电感值,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双线并绕工艺应该电感量差不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