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台电脑能不能用带蓝牙功能的收音机代替有线连接的功放音箱?

楼主(2024-09-29):
我的这台电脑能不能用带蓝牙功能的收音机代替有线连接的功放音箱?

去年底配了一台新电脑,AMD平台,AMD R5 5600    华硕B550M重炮手带WIFI,操作系统Win10

一直没有外接功放音箱,不能用带蓝牙功能的收音机(或者蓝牙插卡音箱)代替有线连接的功放音箱播放声音?

网友A:
理论上能,但理论是理论,实际情况很难说。水果机有蓝牙,你连连电脑的蓝牙就知道多难了。换句话说,依赖于你收音机蓝牙的兼容性。

网友:
电脑有蓝牙功能肯定可以,我电脑是没有蓝牙的老电脑,插上usb的蓝牙发射器也可以连接蓝牙音箱

网友:
蓝牙是十分跨平台的东西了,兼容性相当不错,

网友:
有蓝牙适配器的,买了之后配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华硕B550M重炮手WiFi 6主板支持蓝牙功能。

华硕B550M重炮手WiFi 6主板支持蓝牙功能,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利用蓝牙技术连接各种外围设备,如耳机、键盘等,从而提升使用的便利性和效率。这一特性对于需要无线连接的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希望减少线缆连接、提高工作效率和便利性的用户来说,蓝牙功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加分项。此外,华硕B550M重炮手WiFi 6主板还支持WiFi 6技术,这意味着用户可以享受到更快速、更稳定的无线网络连接,无论是游戏、流媒体还是文件传输,都能获得更好的体验。

网友:
无蓝牙功能台机电脑可花5块钱网购个USB口插入的蓝牙适配器即可。

网友C:
蓝牙声音有延迟,听歌看电影还马虎,玩游戏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能,但理论是理论,实际情况很难说。水果机有蓝牙,你连连电脑的蓝牙就知道多难了。换句话说,依赖于 ...

我的收音机带蓝牙,我的两个插卡音响也都带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B550M重炮手WiFi 6主板支持蓝牙功能。

华硕B550M重炮手WiFi 6主板支持蓝牙功能,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利 ...

我的电脑主板是:  TUF GAMING B550M-PLUS WIFI  II

主板说明书找不到有关蓝牙的文字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声音有延迟,听歌看电影还马虎,玩游戏很明显

主要想用它听歌看电影,暂不考虑不玩游戏。

网友D:
亲测。H81主板。Win7.PCIE无线网卡带蓝牙。能连蓝牙小音箱。

网友:
有两个方法可以连接,一、买一对蓝牙收、发器,直接使用电脑的耳机插孔,用耳机插头线连接蓝牙发射器发送,有蓝牙功能的收音机或音箱直接接收即可。如果两者蓝牙不兼容,则使用蓝牙接收器接收后输入至收音机或音箱的线路输入;二、买一个USB插头的蓝牙模块,插在电脑上,安装相应的驱动及应用软件与收音机或音箱的蓝牙连接即可。

网友:
主板带蓝牙,首先要装蓝牙驱动,装好后会出现蓝牙图标,再设置后应该能连接蓝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测。H81主板。Win7.PCIE无线网卡带蓝牙。能连蓝牙小音箱。

你这个都带蓝牙,我这个更应该带蓝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主板是:  TUF GAMING B550M-PLUS WIFI  II

主板说明书找不到有关蓝牙的文字信息。

WiFi 6应该带蓝牙的,
你截图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否有蓝牙?

网友:
我的办公电脑带蓝牙,能顺利连接蓝牙耳机听音乐,做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 6应该带蓝牙的,
你截图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否有蓝牙?

看看能不能把截图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能不能把截图传上来

有蓝牙,设备配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能不能把截图传上来

你这有蓝牙。

到Windows的设备管理菜单里打开蓝牙,然后连接音箱试试。
在我的记忆里,有无线网卡的电脑,一般都默认自带蓝牙。

蓝牙速率很低,而且受干扰很大,连蓝牙鼠标都飘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蓝牙,设备配对即可

很窘迫。

两个手机蓝牙如何配对,我会;手机与蓝牙收音机之间配对,也会,唯独与电脑之间如何配对,很茫然,老虎吃天,无从下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窘迫。

两个手机蓝牙如何配对,我会;手机与蓝牙收音机之间配对,也会,唯独与电脑之间如何配对,很 ...

win+i 打开设置,设备--添加蓝牙或其他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窘迫。

两个手机蓝牙如何配对,我会;手机与蓝牙收音机之间配对,也会,唯独与电脑之间如何配对,很 ...

有的时候,电脑与蓝牙设备配对,可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BOSE的耳机,单纯电脑识别无法完成正常的操作,必须使用已经连接过的手机配合才行。

网友D:
蓝牙音箱与其他设备解绑。再与电脑配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音箱与其他设备解绑。再与电脑配对。试试

这个解绑是在蓝牙音箱上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解绑是在蓝牙音箱上操作?

如果音响与手机绑定。就在手机上操作。只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音响与手机绑定。就在手机上操作。只能试试。

谢谢,今天我试试看。

网友:
收音机作为蓝牙播放声音的话,肯定是可以了。先配上对,然后在扬声器选择蓝牙输出就行了。

网友:
W10

设置-----设备----打开蓝牙-----添加蓝牙或其它设备--------点第一行

刚试过----OK

网友:
电脑连蓝牙应该也不难啊,只要有蓝牙适配器,电脑右下角搜蓝牙设备就是了,就是音箱之类的要按个键开启接受蓝牙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