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00收音机dcdc升压电路不能升压故障,我认知范围内的办法都用了,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4-09-29):
开机状态下调谐频率测量lc72137m芯片18脚输出电压才3.3v,没变化,就是dcdc电路输入电压3.3伏没改变输出到lc72137的,改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电压时连3.3v也测不到降压了,同时听到调谐换台的声音,表笔拿下来那个3.3伏恢复起来,过程中也听到调谐换台声音换了lc72137m和晶振没用,换了dcdc电路的R25三极管两个也没用测了ce.di.cl.do引脚与控制板的排线无接触不良,电路板非常干净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
机器图,看下

网友:
没具体查这颗升压芯片的资料。但大部分DC-DC升压芯片肯定有电感,这台在反面直插的?还有就是会有一个使能脚(EN)一般是高电平升压芯片才工作,建议贴原理图而不是光PCB照片。

网友:
线圈没有断好弄

楼主:
600原来没有电路图,我有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1103图,借鉴一下到底哪里问题

网友:
DC电路是ic5吧?
能确定什么芯片吗 ?
可以找主流的几个方案,对一下电感、电阻的参数。
一般这种五脚芯片使用方法都差不多。

楼主:
供电是3.3v两个9014个一个场管一个中周变压器组成的

网友:
看线路板图是IC5,一般升压电路就是输入输出电容、二极管、磁芯电感,还有一个输出电压检测的简单电阻分压电路。我这个是6脚空闲的SOT23-6封装的,你这个是SOT23-5封装的。但原理大同小异。DB628也一样,其中上图把使能脚直接接输入,拉高4脚电压整个芯片就一直工作了,下图的使能脚用单片机控制,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记得FB基准电压是0.6V好像,算一算下图两颗分压电阻还真在20倍,那输出电压不就是20X0.6=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