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本本换点零件

楼主(2024-09-29):
ThinkPad X230.
算比较老的鸡鸡了吧,2013年的机器。主要更换A壳、键盘及一些耗件。

这台:

这照片看着很新啊怎么要换东东,那是因为这PP是近十年前拍嘀,那会还比较新。
现在成这样鸟:

原用的其实一切正常。就是使用痕迹太明显,看着不爽。
键盘也是,已经油光可鉴了。顺便换了。
找来一台同型号报废机,也花了百来块钱,看中外壳及键盘成色较好,尤其键盘近新。直接换了:

边框有点松动,打些热熔胶固定。

缝隙细,且要安装几个天线与摄像头模块,要求上胶不能太多。胶枪嘴大,出胶太多不能用了,直接用电烙铁慢慢抹平:

重新粘贴、安装好那堆连线、天线、键盘灯、摄像头模块等。
再装上屏,先开机测试下。
一切正常。

换壳顺利。
但键盘换上后下面3个指板键、右下角的翻页及右箭头键用不了。
看了下是里面排线断了两条,顺便飞线修了下:

3个指板键正常了,但右下角的翻页及右箭头键用不了。

尝试了拆键测试、清洗,无果。

这个过程反复折腾,耗时良久。
最终算了,直接用回原键盘,然后更换键帽。

难度不算高,除了那两根飞线。主要太细,细如发丝大小吧。工序多些,尤其是键盘,各种测试、维修,反复折腾好好几次。全部搞定凌晨2点多了。

更换A壳、键盘/键帽后目前使用使用正常。效果还行,基本看不出更换痕迹。
总体观感及手感均超级巴适。还是比较满意嘀。

全部完成,先扯到这。
听曲、冲茶去。。。

网友A:
欢迎收看51nb节目。

网友B:
要是我直接把自己的主板换到那个报废机上,省得换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直接把自己的主板换到那个报废机上,省得换那么多。

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网友:
挺好的思路,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收看51nb节目。

哈哈,由于是小黑,先发了在51那边。现在发这边活跃下人气。

网友D:
换核心配件,提升速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由于是小黑,先发了在51那边。现在发这边活跃下人气。

3代i5的X230还是能满足相当多使用场景的。
只要内存上到8G,配合固态硬盘,日常使用完全丝滑,对于我来说只有视频编辑不能胜任,其他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直接把自己的主板换到那个报废机上,省得换那么多。

没认真看帖了吧。
如果拆主板换过去,报废机只是A壳及键帽用得上,那么:
1、显示屏也要换过去。
2、显示屏背面的摄像头模块及蓝牙天线报废机没有也要拆过去,模块+排线。
3、键盘同样要一个个键帽的扳下来更换--报废机的键盘有几个键无法修复。
4、前面帖子说了,报废机D壳不能用的,要将D壳(底盘)也拆过去。。。
。。。。
最后,你还得确保这样大肆拆装后,一切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看完9楼内容,还会觉得好思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代i5的X230还是能满足相当多使用场景的。
只要内存上到8G,配合固态硬盘,日常使用完全丝滑,对于我来 ...

的确。目前我使用基本够用,唯一就是一些码率较高的高清影片,会卡。6G内存+固态硬盘。看了下资源管理器,播放这类影片时CPU满了。内存够用有多。
同一部影片,用另一台4代i5的T440p则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的确。目前我使用基本够用,唯一就是一些码率较高的高清影片,会卡。6G内存+固态硬盘。看了下资源管理器 ...

现在这台X230主要作便携用途了。外出、回乡下啥的,带它。
看高码率影片之类的t440p,主要放家里,互补着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核心配件,提升速度呀

主要就换了固态硬盘,加到6G内存。还别说,2013年那会这些东西挺贵的。
当时为了省点钱用的棒子840,120G的,装个WIN7也够用。这货容量不大但耐操倒是真的,超十年了一直正常。
现在容量不够了,找了个没听过的1TG杂牌货,不知能用多久。用着看吧,反正原来那块棒子的作备份,坏了换回去,再加个M2扩容了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目前我使用基本够用,唯一就是一些码率较高的高清影片,会卡。6G内存+固态硬盘。看了下资源管理器 ...

影片确实也是问题,台式机3代i5能正常播放的低码率4K电视剧到同样是3代的X230上就不能流畅播放了,可能是2核和4核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确实也是问题,台式机3代i5能正常播放的低码率4K电视剧到同样是3代的X230上就不能流畅播放了,可能是 ...

是的,于我的使用场景而已,X230也就高清影片有点短板。其他方面都挺好。目前有了T440p干这重活,也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于我的使用场景而已,X230也就高清影片有点短板。其他方面都挺好。目前有了T440p干这重活,也就没 ...

传两张T440p图片:

12+256固态,WIN10企业版。
除外置USB解码声音兼容性问题折腾了好几天外(WIN10通病,WIN7无此问题),其他都挺好。

先扯到这。请用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于我的使用场景而已,X230也就高清影片有点短板。其他方面都挺好。目前有了T440p干这重活,也就没 ...

四代的我只有X240,i5四代低压的,完全无法处理短视频,而X230可以对付偶尔应急用。
其他方面也明显比X230慢,低压CPU应该是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代的我只有X240,i5四代低压的,完全无法处理短视频,而X230可以对付偶尔应急用。
其他方面也明显比 ...

低压的与标压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基本不考虑低压,都是挑标压的拿。
从这段时间使用标压i5播放高清影片的情况来看,标压i5四代是起步的最低要求了。标压i7三代以上我觉得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