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过空压机的师傅看到请进来帮个忙

楼主(2024-09-29):
我有个朋友是做定做全屋家居的。手上有好几台空压机,最近拿来一台不转的空压机让我看看,我检查后告诉他电机有问题,他听到说电机有问题直接说不要了,送给我随便折腾。放了有好几天了今天有空就拆开了,第一次拆只进行到图示的情况,下一步不知道怎么拆了。请拆过的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
活塞式空压机

网友A:
检查电机绕组,绕组没问题就电容问题
或者先检查电容,不需要拆开
无气空压机不存在卡死的可能

网友B:
电机坏了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电机线圈一共有个线头,分别测这三个线头之间是否有短路或者断路情况。

网友:
接下来的想办法拆掉两个平衡锤(后面隐藏内六角顶丝),再下曲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绕组,绕组没问题就电容问题
或者先检查电容,不需要拆开
无气空压机不存在卡死的可能

上电听到轻微的呜呜响,绕组是通的,更换过电容没有用。也没有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坏了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用强光手电照看过电机两端,没发现电机绕组有烧黑或发黄。

楼主:
两个平衡锤里面隐藏的内六角顶丝我已经拧下来了,然后该怎么取下两个平衡锤呢?用拉马还是一字批硬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平衡锤里面隐藏的内六角顶丝我已经拧下来了,然后该怎么取下两个平衡锤呢?用拉马还是一字批硬撬?

曲柄上面的螺丝也得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柄上面的螺丝也得拆掉

曲柄上面的螺丝我也拆掉了,然后怎么拆下那两个平衡锤呢?是用拉马拉出来还是用东西硬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