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看不懂,怎么理解划线这句话

楼主(2024-09-29):
三极管的静态特性曲线: 这是屏极不加负载,栅极电压恒定情况下的特性曲线。
刚开始学习,理解不透,什么叫屏极不加负载?盼老师们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屏极不接负载,栅极电压保持不变,改变屏极电压,测得屏极电流随屏极电压变化的曲线

网友B:
这些基础的东西,是一个很庞杂,成系列的基础知识群,学习应该没有难度,但需要时间和知识的不断积累!现在已很少有老师细讲这些东西,因为很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C:
屏极不加负载就是直接接电源。目的是了解在特定屏压下,栅流随栅压的变化情况。加上负载,屏压会改变,没法研究了。

当变量太多时,往往假定一些变量不变,研究另外一些变量。轮流观察,找到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极不接负载,栅极电压保持不变,改变屏极电压,测得屏极电流随屏极电压变化的曲线

谢谢您的帮助,屏极不接负载,阴极电阻接不接?要是屏极不接负载,阴极电阻也没有,电路不是短路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基础的东西,是一个很庞杂,成系列的基础知识群,学习应该没有难度,但需要时间和知识的不断积累!现在 ...

是的,自己努力看书消化理解是前提,但因为刚开始学习,有些问题自己真的转不过弯来,才希望得到老师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极不加负载就是直接接电源。目的是了解在特定屏压下,栅流随栅压的变化情况。加上负载,屏压会改变,没法 ...

谢谢您,似乎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和出发点了,我是想当然以为变压器什么的都是负载,怎么可能不接负载。原来不能放在功放机里考虑,应该只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测试电路。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屏极不接负载,阴极电阻接不接?要是屏极不接负载,阴极电阻也没有,电路不是短路状态吗?

控制栅压为负,屏流是不会超标的,也就是说不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栅压为负,屏流是不会超标的,也就是说不怕短路。

好的,我记着这个结论,在学习中慢慢增加理解,谢谢您啦

网友D:
这不理解,楼主年龄应该不大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屏极不接负载,阴极电阻接不接?要是屏极不接负载,阴极电阻也没有,电路不是短路状态吗?

屏极不接负载,阴极不接电阻。那不是有栅极电压吗。
栅极电压控制阴极电流,
阴极电阻的作用就是产生阴极电压,这个阴极电压映射到栅极和地之间形成自给偏压,不接阴极电阻,用栅极外接电压,这就是固定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极不接负载,阴极不接电阻。那不是有栅极电压吗。
栅极电压控制阴极电流,
阴极电阻的作用就是产生阴 ...

谢谢海河老师,我基础薄,读了一些概念,自己却不能贯穿起来面对问题,现在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理解,楼主年龄应该不大吧

年龄正好,不是年龄带来的,是相关知识太薄弱

网友F:
特性曲线的测试电路书中应当给出来的。
现在有可调直流电源就更方便:在阴、阳极之间接一可调电源;再在阴、栅极之间接一可调电源,两回路中各串一电流表,要多少电量值就调多少。当然,灯丝电压也别忘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性曲线的测试电路书中应当给出来的。
现在有可调直流电源就更方便:在阴、阳极之间接一可调电源;再在阴 ...

感谢老师的帮助,是一本工具书里的短暂文字,没有附加测试电路图,您这样一说,我彻底清楚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性曲线的测试电路书中应当给出来的。
现在有可调直流电源就更方便:在阴、阳极之间接一可调电源;再在阴 ...

我应该是混淆了电子管静态和电子管功放机静态这两个不同的情况。

网友G:
推荐《电子管电路基础》这本书,循序渐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电子管电路基础》这本书,循序渐进。

谢谢,已经买了,正在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