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喇叭音质好差

楼主(2024-09-29):
口径至少300mm,但实听音质远不如40mm的最小收音机喇叭。

网友A:
二次反射式高音号筒喇叭,不图音色,只管声大。

网友B:
喇叭说 只管音量不管音质

网友:
这种号角式喇叭其本质就是一个中音号角,只管通知得远,高低频都不要,只负责人声,能好听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反射式高音号筒喇叭,不图音色,只管声大。

记忆中,那个年代,它的音质和播音员的腔调,同样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反射式高音号筒喇叭,不图音色,只管声大。

拆过 确实是二次反射,等效于3倍喇叭长度的号角喇叭

楼主:
谢各位解惑。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请教:
扬声器,口径与音圈直径成正比吗?
与音圈长度成正比吗?

网友:
这种喇叭能传几公里远,顺风的话就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说 只管音量不管音质

25瓦的真美喇叭还真的不错,有点低音,音质很好,尤其是远处听。

网友:
        号筒式高音喇叭,后面有高音动圈振膜,不能与纸盆喇叭比较音质,有小口径的高音喇叭。

网友:
这种号筒喇叭的低音与喇叭最后出口的面积(直径)成比例,小时候第一次听“在希望的田野上”时,还有“一条大河”等,声音还是过得去的,是那种差不多半米大的农村高音喇叭,挂在村外电线杆上(因为要考虑老大时听通知)(家里都有舌簧喇叭),基本上一个大队(村)2只,就够了。听相声就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0-5 09:32):
打错字:老大时听通知---劳动时听通知

楼主:
又看到四个宝贝

网友:
听个响而已——响——声音大,别的不能奢求

楼主:
宝贝的作用

网友:
当年对台的,一车拉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