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单端的两种曲线,哪个更好听?

楼主(2024-09-29):
俺新作的211单端,弄了两种工作状态,大家毛估估,哪个曲线更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这玩意,跟吃菜一样。

我们也努力去做味道更好的菜,最好色香味俱全。

我也就业余玩玩diy,就那个ef86-4p1s-300B二级直热交流点灯线路,一个线路搞来搞去搞了10多年,都只能说是过得去而已,得到的结论是,胆机这玩意内部元件有无穷组合,出来的声音也是千变万化。再细心点就会发现空气湿度对音箱的声音影响了,这样又多一个变量,真的是炒菜一样,普通材料遇到大厨中的高手,也是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的,而好材料再配合高手大厨,那更是锦上添花,有可能整出不朽名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一篇一位前辈的文章,此文是2007年左右看到,一直收藏着,不时都会看看也挺有意思,这境界也是难得:victo ...

声音这玩意,跟吃菜一样。

我们也努力去做味道更好的菜,最好色香味俱全。

现实中很难,也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随便就一台胆机,嘿嘿,不要误导别人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零件做得好我很羡慕,但我更关心怎样才能做得这样好,而高手们就是不肯说,只给你看漂亮的数据:dizzy ...

很多时候,这和基础知识有关,本板块的很多电路架构是否精通,仅仅输出牛又和各种必要的设备有关,比如数控绕线机,就可以尽量避免人为的因素,哪怕只是一种绕法,无论好坏,绕出来的结果基本上10个有5个以上的指标是一样的,手绕的指标一致性更低。

一种铁芯做几十种搭配和组合一点都不奇怪,绝缘材料的种类和厚度加上各种绕法,总结各种经验,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相对好的。

零配件的特性和个性,没有足够的量,怎么总结出经验来。

再加上各种仪器的测量和验证。个人想把各种因素都做好,太难了。

更关键的是,哪怕说出来各种最好的结果,还是有大量的人质疑。

网友:
回正题,说说为什么是开环的反而比闭环的好听,原因有哪些,缺点又是那些,反而有意义,如果说开环时国产211和rca211无法比,因为rca211她天然的声音就是那么的出众那么有特点,这是他的固有性格,国产211是那么的平庸,没有性格。那么闭环时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将听感惊艳的rca211驯服为没有特色的211,因为失真越低就越不应该有自身性格。带大环反馈的机换管收获都不大,反馈量越深越是如此。而开环后级换管那就是一个牌子的管一种声音(不存在好坏,但是存在不一样的听感),非常的明显的,这是真性情的释放。那个反馈好还是开环好,没有定论,但如果不告诉你电路属性,也不告诉你失真量那个大那个小,纯粹去盲听的话,起码有7-8成人会选开环单端,而不是选闭环单端。这里没有指标的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纯粹是人耳对不同声音的喜好。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空气震动,什么是音乐?音乐是复合某些变化节律的空气震动,其实都是空气压力波动。表现为电流时也是也是一系列的谐波组合而已。所以声音本身就是以谐波形式存在的东西,那么谐波分量改变了声音自然就变了,事情有那么复杂吗?理想的零失真必然离不开负反馈,那就是不在原信号上叠加任何失真成分,而失真大的开环反馈我将其理解为,为原信号附加了原来信号中没有的东西,所以声音发生变化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变好还是变坏,其实对胆机而言这些小量的失真是必然会让声音变好的,不然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更不会有如此多发烧友为之疯狂,因为时间会淘汰和消灭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就如中医如果无效,它经过2000多年的验证和磨砺,依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某些方面确实尤其独到之处。也如单端胆机,那点独特的谐波失真组合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地方。反馈可以消灭这些谐波失真这是不容置疑的,另声音变得真实无味也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频响不会比晶体管的低,在音频范围的应用,设计好了绝不会出现两头下跌的问题,出现两端下跌的问 ...

这个人觉得自己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

我的目标是瞄准世界一流的输出牛。

看看老外测试的两款输出牛,伦达的LL1620和TANGO的X10,845的电压不高,电流也不大。

https://audiodesignguide.com/Cla ... rements%20on%208oh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的多不等于做的精,做的少不等于做的差。出来看看,就看你第一楼的二根曲线吗?那有这种大功率的一台胆机 ...

电子管的频响不会比晶体管的低,在音频范围的应用,设计好了绝不会出现两头下跌的问题,出现两端下跌的问题,主要是输出牛频响的问题,决定低频下限的是输出牛电感量,而不是电子管,只要输出牛的电感量够,1hz都不是难事,难就难在要兼顾高频频响。而斯巴克胆机的输出牛的早在20年前,偶然跟他们的总设计师聊天,他们的某些输出牛就已达5-100KHz-3Db ,至于为什么业余的人不能。那多数是对材料的投入不够,厂家可以定制材料来提高性能,而业余根本就没这个财力。要做好一台极品,前期成本投入那跟烧钱没啥分别,这个我很清楚,因为我也是搞研发的,只不过不是研发音响,但到道理相同。

楼主:
一个没有AP的人,嘲笑一个有AP测试的人的数据。

加了大环路反馈以后,两端上翘,真正做过机器的人都知道很多机器会有,尤其推挽机,所以某些胆机耦合电容才0.05U,甚至0.02U,这个是抑制低频上翘的。
反馈电阻上有很大的并联电容,这个电容不是消振,是抑制高频翘起的。

楼主:
有个广西的朋友,做LM3886功放,出去PK,胜过很多万元以上的品牌功放。
当然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到处PK,发现问题回来摩改,再去对比。
个人认为这种才是DIY的最高水平。

楼主:
不要以为差的那个很差,20HZ-20KHZ,-0.5dB和-0.6dB,相差一点点而已。

网友D:
我猜:大馒头好听!

网友:
再上两种状态的电路图,才好做判断吧

那个馒头形的,可能反馈较浅...

那个四方的,高频、低频段都有少少提升,

如果环路反馈较深,瞬态反而变差,不会好听...

网友:
师傅,

有相移和频率的对应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大馒头好听!

老哥正解,这种曲线失真小,阻尼好很多

网友:
这个二曲线都很完美啦!
不过好听是玄学,

网友:
大馒头好听!

网友:
我猜频响窄的那个中频突出,人声靠前,适合口水歌。频响宽的那个中频靠后,更加有纵深感,适合交响乐等复杂音乐

网友E:
2个我说不好。

所以我想要楼主的,频率和相移的曲线看看。不知道 有没有,按说ap的话应该有的。我想印证下,听感是不是和相移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个我说不好。

所以我想要楼主的,频率和相移的曲线看看。不知道 有没有,按说ap的话应该有的。我想印证 ...

老曹这图应该是后级有反馈和后级无反馈之间的特性差异。有反馈和无反馈之间的相位肯定有变化的,你看两头翘的地方就是反馈信号相移形成的。这个好不好听的问题,也就只能闲聊,理论上的情况是带反馈的曲线性能更好细节更多才是,而现实是刚好相反的,无反馈的听感上细节更多,空气感更好,听感也更好些。但这个也要求输出牛在无反馈时的性能能覆盖听音范围所需而且两端下跌不能太过。所以现实中别想用一个电源牛当输出牛在无负反馈的后级中获得好效果,那是不可能的。越是无反馈的线路对元件要求越高。

网友:
       如果频带窄的(其实这个频带已经非常好了)是没有负反馈的,这个一定好听。频带宽的低端到6~7Hz已经超出听觉范围有害无益,高端到60~70KHz对高音的清晰度有帮助,但帮助微乎其微,况且还需要配备超高音单元,性价比不高。
       所以,大馒头已经很好了,方块的画蛇添足了。
       说的不对请拍砖。

网友:
这个牛在无反馈时的性能已经是超级牛逼的了,看看db尺的刻度,不要只看形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曹这图应该是后级有反馈和后级无反馈之间的特性差异。有反馈和无反馈之间的相位肯定有变化的,你看两 ...

我的目的是想弄明白,这个听感到底和什么有关,如何去测试。

频响特性?
相移?
方波?
失真?
谐波分析?
瞬态失真???

我相信现在的科学已经能揭示这不同的听感的秘密了。只是我们不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目的是想弄明白,这个听感到底和什么有关,如何去测试。

频响特性?

频响特性?这是幅度失真,这个扫频可以简单地看到结果
相移?这是时间上的失真,中频相位正常,而高频滞后0.000X秒出现的波组合起来,波形其实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个如果扫频又是平直的。
方波?这是压摆率失真,这个关系到上升和下降沿的斜率。
失真?这个叫波形失真吧
谐波分析?这个当然是有关谐波成分的失真了
瞬态失真???胆机无大环反馈的瞬态失真不存在,有大环的由于深度不够,瞬态失真基本是也是微乎其微。可忽略。
最终无论那种失真都是原始波形的畸变。统称总谐波失真。至于那个影响较大我认为首先:谐波失真--幅度失真--相移-压摆率。因为谐波失真直接产生了原来没有的信号波,也不是超前也不是滞后也不是幅度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至于说影响,那就每一项都有影响,就看自己的耳朵有多灵敏罢了。
有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信号牛的方波前沿振铃和后沿振铃,对声音有极大影响,同时牛的频响越宽,方波越好,听感就越像石机。石机并不是不好只是味道太淡,有点蒸鱼不放油盐姜葱的感觉

补充内容 (2024-9-30 16:51):
不谈剂量谈毒性那都是耍流氓。所以任何一个失真因素,不到一定的量时都是是无法引起质变的,而又说任何一个失真量到达一定阀值后,对会对声音产生可闻的影响。

网友:
根据人耳的等响度,理论上来说是外面的曲线好听,实际上也要有最适合配套它的音箱和聆听空间

网友:
外面的低频好

楼主:
昨天,一个人开了一共15个小时,1300KM,回老家。

今天再出广东,可能要堵在路上。

楼主:
单独看指标,都很好的了。
实际山,就是211这个管开环和闭环的差异。闭环是指有大环路反馈,开环,是指211啥都没有。因为我的211一直是14K的输出牛,所以开环,阻尼系数也不差。

听感上,开环的211,通透自然,细节丰富,人声口型大一些,定位靠前。
闭环的211,两端更好一点,透明一些,人声口型小,定位靠后,更有利于交响的表现。

楼主:
同样的机型,推动级换用电感负载,功率管换成845,开环失真很大,闭环才能用。不知道啥原因,慢慢再试试。

网友:
看来大方脸赶不上大馒头了

网友:
大馒头图形,类似于统计学里的正态分布钟型曲线,它的特点是随机自然,没有矫揉造作!

网友:
自然的美人叫天生丽质,越看越好看!那些扭揑造作的美人啊,一定是动过美容手术,乍看还行,细看就露了破“腚”了!我这不算灌水吧!

网友:
更有甚者,若夫天生缺陷,便是手术再精,便是脂粉再厚,何美之有,自觉其美而不苟之乎也!

网友F:
楼主给出的两条曲线,一条曲线的下限是8Hz,一条大概是3Hz. 请问楼主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多少H?
我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有些小,现在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据说同衰减值的低频频率X高频频率等于40万就好声,看到馒头-0.5dB的频率:20*20K=40W,那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出的两条曲线,一条曲线的下限是8Hz,一条大概是3Hz. 请问楼主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多少H?
我的输 ...

114×50,14K,20HZ,5V自感,EI的70H,双C的100H左右。

网友:
老曹大哥,可以方便透露下EI和双C都用的什么材质的铁芯吗?准备买跟你一样的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