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场管啊,淘宝上没有

楼主(2024-09-29):
如题,淘宝上也没有在哪里有卖

网友:
为什么非得原型号。把电路原理图画出来分析,找近似型号代换。

楼主:
这是德生pl600收音机dcdc升压电路中的没有电路图

网友A:
大概率是 BF510,不过如果你想要 100% 确认的话,最好发一张清晰的照片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德生pl600收音机dcdc升压电路中的没有电路图

如果是 DCDC 升压电路中用到的话,那最大可能就是 2306

网友:
在德生收音机里面,这个芯片是升压还是降压啊?画一下电路就可以找替代品了

网友B:
现在sot-23 3脚升压IC也很多。
所以最好复原电路看看是不是晶体管抑或是IC

网友:
拍一下线路板的图片,看看板载编号。

网友:
DCDC上用的就很简单,代换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sot-23 3脚升压IC也很多。
所以最好复原电路看看是不是晶体管抑或是IC

对,之前维修一台网络测试仪,就是3.7V升5V的芯片坏了(sot23-3),芯片上无印字,靠分析电路找到芯片BL8530替换修好。

网友:
是NJ2316   ?   N沟道场效应管

附件1.75MB,论坛限制太厉害。

网友:
也有可能是BZX84-B47,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 BF510,不过如果你想要 100% 确认的话,最好发一张清晰的照片上来。

BF510,   N-channel silicon field-effect transis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