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4-09-29):
网友寄来一个24V充电器,辅助电源的变压器严重损坏,磁芯已经大部分不见了,骨架也碎了,初级绕组和反馈绕组的引线断了。无法继续使用,只能重绕,用绕线机一边退线圈一边记录每个绕组的匝数。仔细测量骨架的尺寸,判断为EE19磁芯,骨架6+4。买来磁芯骨架,完全一样。初级300V绕组185匝0.23线径,反馈绕组15匝0.38线径,次级绕组17匝0.41线径。为什么300V绕组这么小匝数?300V/185匝=1.6V每匝

网友:
这个问题都想不明白的话   你这修下去还是有风险呀
还有这种小功率的辅助电源多数都是反激的   磁芯要磨间隙
你这不知道初级的电感量  光圈数绕回去 也没用呀?

网友:
完全不懂开关电源的知识,更不懂变压器,俺就是瞎猜,匝数少是因为工作频率高。

网友:
开关变压器都工作在几十到上百kz的情况下感抗大的原因。

网友:
抛开频率谈匝数??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都是定制的,而且设计计算方法与工频变压器不太一样

网友:
论坛高人多,有些人说话好听些

网友A:
对应工频变压器初级电压是固定值这点,来个不严谨但便于理解的“解释”,因为加在初级上的电压不是300V。
开关变压器加在初级上的电压不是固定值,而是随着负载轻重上下变动的。控制这个上下变动的手段就是调整脉宽,即调整开通时长占整个开关周期的占比,即占空比。300V乘占空比后才是加在初级绕组上的实际电压(以上仅针对调脉宽的拓扑)。
以您这参数来说,假设占空比是0.3,300V*.3/185匝=0.49V/T。
对应您熟悉的工频变压器的概念,相当于初级绕组600多匝,这样看上去是不是“舒服”多了?
当然,以上是极端不严谨的解释,算是个便于理解的比喻吧。

看参数和结构,应该是反激。
反激变压器注重的是初级电感量,具体匝数是多少倒是其次(讲究较多,感兴趣的话再说)。您这样按按原匝数绕回去是不行的,还有重要的一步,初级电感量也要调的与原值一致才行。
185匝,这个匝数太多了。不留气隙的话相对于原值来说初级电感量会很大,开关管开通后电感电流上升会很慢,即使占空比调到最大,每个开关周期电感存储的能量也不足,后果是输出功率下降,带载后电压可能稳不住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已经大致把变压器恢复原样了.那就检查一下控制芯片和功率管(如果有功率管的话).如果没有发现问题就上电吧.最好在变压器初级串一个保险丝.这个电源坏到这个程度你居然能做到这样,那就上电试试吧.能用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我忘记说一样东西了,反激芯片VIPER26LD,频率60K。妈妈晚上叫脚 痛,匆匆忙忙又上医院。搞到我丢三拉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工频变压器初级电压是固定值这点,来个不严谨但便于理解的“解释”,因为加在初级上的电压不是300V。
...

讲的太棒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质量不好很容易挂开关管。

网友:
新的EE19磁芯,185匝开个1mm气隙就好了,电感量大约1mH,同名端没错的话,起码是能工作的。

网友:
因为开关变压器工作频率远高于工频所以每伏匝数极低,这个不需要考虑,只要是采集数据正确并且板子只是损坏开关变压器,细心照葫芦画瓢处理好开关变压器就能修好它。

楼主:
用锉刀把中心柱磨了一点。这个间隙约一毫米,够了吗?

楼主:
把中心柱磨了一毫米,够了吗?

楼主:
依葫芦画瓢,重绕的变压器上机了,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