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弄过摄像头数字和文字识别吗?

楼主(2024-09-29):
用51单片机+OV7670搞了一天终于完成了二值化,现在又卡在如何识别数字和文字,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简单一些

网友A:
51这点计算能力,基本上只能用字模匹配了。更复杂的估计跑不太动
先建立字模的位图,尺寸要小,这样每个字符可以建立出若干基本字模。
匹配的时候采集的图像用同样的方法抽取字模位图,与标准字模匹配。
当标准字模库够大的时候,匹配就变成了搜索。
再复杂点,需要比较字模的相似度,当相似度超过一定阈值时即认为相同,对于多个相同的结果,还可以根据上下文做优先级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这点计算能力,基本上只能用字模匹配了。更复杂的估计跑不太动
先建立字模的位图,尺寸要小,这样每个字 ...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缩小像素,要是16*16或者8*8就好比较了!

网友B:
这种算法很成熟的,上次看到有人做的STM32F103车牌识别,不够速度比较慢,这种还是跑linux做比较合适,毕竟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有限,不大擅长做这些

网友C:
文字和图像识别基本上都是调用外部库实现的,windows和linux都可以。
51的算力太弱,搞了没意思,要搞就换ESP32吧,虽然也慢,但可以玩玩了。
简单来说,就是调用opencv,开源+免费,用python调用即可。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玩51单片机极限,留个记号,看有没有大佬回帖

网友D:
51就别想了。图片降低像素很容易,但会模糊,这种套路不行的。文字识别属于计算机视觉,后台是一堆库支持。github上找找OCR,全套代码都有,很成熟的东西,支持语言100+,Linux或者Windows均可。

网友:
放弃51吧
买K210开发板
何止识别文字
狗子、车牌、车辆型号都能识别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降低图像分辨率,然后搭建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
比如说楼主可以把图像分辨率降到16*16,然后使用单层神经网络进行分类,参数量3k,应该勉强能跑得动。但是效率太低。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51,如果不是大容量型号的就别想了。

网友E:
楼主还可以试试使用PCA降维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可以试试使用PCA降维

楼主是不是之前问过摄像头问题来着,怎么弄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算法很成熟的,上次看到有人做的STM32F103车牌识别,不够速度比较慢,这种还是跑linux做比较合适,毕竟 ...

想挑战51单片机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字和图像识别基本上都是调用外部库实现的,windows和linux都可以。
51的算力太弱,搞了没意思,要搞就换 ...

这样还是算了,难度更大,自己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就别想了。图片降低像素很容易,但会模糊,这种套路不行的。文字识别属于计算机视觉,后台是一堆库支持。 ...

是降低摄像头像素吗,还是别的方法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可以试试使用PCA降维

这个能降低像素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之前问过摄像头问题来着,怎么弄好的呀

已经弄好,现在接着搞图像识别

网友:
图像都是稀疏矩阵,意思是里面有很大的冗余,而PCA是压缩算法,能压缩一定的数据量,但是也会影响分类效果。
楼主可以计算一下单片机内存大小,只要够的话就单层神经网络,效果也不算太差

网友:
我算了一下,如果楼主要搭建一个16*16的单层神经网络,那至少需要11K多一点的flash,考虑到存储其他程序的需要,楼主的单片机至少要有20K以上的FLASH。至于ram,这个消耗量反而不大,大概有个4KB就够用了。
神经网络需要预先在电脑上训练好,然后将参数存储在flash中,运算时从内存中一个一个取数运算,效率会很低很低,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挑战51单片机极限

先天不足,画地为牢,好比挑战狗拉板车时速能到多少 , 没必要把精力耗在这上面, 换个芯片海阔天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现在接着搞图像识别

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份C代码,但是我只能保证在电脑上运行,单片机上你自己去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份C代码,但是我只能保证在电脑上运行,单片机上你自己去优化吧

那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天不足,画地为牢,好比挑战狗拉板车时速能到多少 , 没必要把精力耗在这上面, 换个芯片海阔天空 ...

懒的换了,又要重新学习

网友E:
github账号PJSDDL,我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ithub账号PJSDDL,我传上去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