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充电器充电不转灯问题

楼主(2024-09-30):
捷奥比电动车48V2A锂电池充电器,用了几年,现在出现问题:

当电池该充电时,插上充电器显示绿灯,正常应该转红灯开始充电,确定线路已经接好,不存在接触不良。反复插拔几次,偶尔可以转红灯充电,后来发现,把充电器输出两极短路一下,再接上电池,就可以转红灯充电,充满后转绿灯正常。

之前修过充电器高压端烧坏,换芯片和功率管和几个电阻就可以解决,但这低压端的问题,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只有些电路的基础知识,特此来 请教有经验的老师能够给予指导!谢谢

稍后上图!

网友:
充电器输出插头与电池接触电阻有点大造成。

网友:
无图无真相^_^

网友A:
把充电器输出两极短路一下,再接上电池,就可以转红灯充电 ------ 看有可控硅没有,如果有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器输出两极短路一下,再接上电池,就可以转红灯充电 ------ 看有可控硅没有,如果有查它

没有可控硅。有一个12V继电器,最初以为是它坏了,换过新的,依旧。又查它的线圈端两极电压变化,太复杂了,找不到头绪。空载时电压5V到7V多,一旦变红灯后,电压一下变为15V,搞不懂。

有三个TL431,相互更换过,依旧。还有一个带着散热片的三极管,应该是当整流二极管用的吧,在线测下OK。

感谢支持!

楼主:
回家晚上上图。

网友:
这个一般应该是插头接触不好的原因

网友B:
如果排除了输出线的问题后,可以将画红线的所有焊点重新焊接一遍试试什么情况^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排除了输出线的问题后,可以将画红线的所有焊点重新焊接一遍试试什么情况^_^

恩,谢谢。之前淘来一个坏的充电器,打开一看特别明显,就是高频变压器管脚焊锡点明显脱焊了,重新补焊后解决问题。

网友:
上面是个继电器么,没吸合吧,继电器坏了或相关电路坏了

楼主:
更换了功率管,问题解决!估计是因为使用时间长了,长期高温工作,反应不灵敏了,临近OVER的边缘。

网友:
有头有尾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