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622M VS CD1622CB

楼主(2024-09-30):
看到很多网友说 CXA1622M 比CD1622CB 的音质好,我自己也来对比了一下,TECSUN PL-200 用的CXA1622M,TECSUN PL-210 用的 CD1622CB ,用耳机,音量最小时对比收听,发现 PL-200 的底噪比 PL-210 的大好多,正常音量收听时,两款均没有发现有偏音的情况。如果经常使用耳机,让我个人选择,我更愿意选择底噪更小的。如果不用耳机收听,两款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采用1622块,因其内部有倒相电路,便于机器双路OTL切换成单喇叭BTL,又不太占地方。

耳机放大用四只9014组成双声道甲类放大,或者用TDA7050等耳机专用的放大器,耳机放大的两声道输出混音之后再进入LM4871进行功率放大,最后推动喇叭,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网友:
音频放大电路本身产生噪音是个非常烦人的问题,但是收音机的噪音未必就是音频放大电路所产生,以前低端多波段收音机用CXA1191的比较多,那种IC只有接收AM时噪音比其它IC大得多,接收FM时背景噪音很低。广播电台放送的节目现在大多数是有损数字录音,发射端进行调制之前都会对音频做动态压缩和频率补偿,再加上FM鉴频器自身有1%左右的失真,收音机不可能重放出质量太好的声音。大多数IC音频放大的失真能做到1%以内,使用不同品牌的同类IC那点音质差别,未必能听得出来。
耳机和喇叭共用同一个功率放大器,通过耳机插座的机械触点切换耳机和外放,以现在来看本身就不合理。首先,用耳机收听和用喇叭收听所需音频功率差别太大,共用放大器的方案在由外放转为耳机时会吵到用户,如果耳机放大和功率放大分开,各自单独设计不同的增益和输出功率上限,此问题就迎刃而解。第二,由于耳机插座弹性以及积灰、氧化等原因,共用功放的方案很容易出现无法外放的问题,如果功放和耳机放大分开,利用耳机插入插座前后的直流电位变化控制功放进出待机模式,则完全可以避免此问题。第三,以目前电子元器件的体积、重量、成本来说,增加一套双声道耳机放大器,对于大多数中、低档收音机来说是可行的。

网友A:
之所以采用1622块,因其内部有倒相电路,便于机器双路OTL切换成单喇叭BTL,又不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采用1622块,因其内部有倒相电路,便于机器双路OTL切换成单喇叭BTL,又不太占地方。

确实如此。

网友:
底噪,绝大多数都是前级带入的,与功放芯片关系不大。这两个仅仅是批号不同而已,差异并不大,基本是前面带来的差异罢了。

网友:
德生现在的机型普遍用的是CD1622CB,感觉还可以。
至于以前的采用cxa1691, 1191的机子,FM, AM底噪都挺大。

网友(2025-01-26):
cxa1622底噪大声音也发噪,我都是把cxa1622换成cd1622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