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MF10动圈自己断了

楼主(2024-09-30):
前几年陆续收了十多块老指针表,其中就包括这块1979年6月产的MF10表。打理的干干净净,精度很高,平时就放在桌上偶尔用一下。近日,用它测一颗老电容的充放电情况,发现表针不动,测电池电压也是一样,不祥之感顿生。记得此表两周前还用过,难道动圈断了?拆表,焊下表头线,用数字表测量,确实是动圈断了。我的住处地处中原,二楼,家里夏秋季湿度不是太大,表也没有误量过高压,表头动圈居然自己也断了。

网友:
应该是线框上的封固物老化了,失去了弹性,然后随着热胀冷缩,应力把线绷断了

网友A:
MF10动圈断点非常难找,0.02线径太细了,即使侥幸找到了,想要用导线连上一般水平的就不要妄想了

网友B:
从哪里收的? 弄不好到你这之前都是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了。。。

网友C:
这种表动圈特别容易断,八几年有一块MF10也是动圈断了,自己拆下来绕了一个,没用多久灵敏度下降,后来就打入冷宫,放了几年后没地方放,退休时让收破烂的收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收的? 弄不好到你这之前都是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了。。。

上家是湖南长沙的,他应该是在当地收的,那里的湿度会大些。查了一下我的购买记录,2021年11月购得。

网友:
几天前一只f10表,使用中时通时短,检测是动圈接触不良,拆开后想焊接加固,不小心一颗螺丝掉进动圈附近,刚好碰在上游丝,导致游丝不匀,心想手工理一理,奶奶的,由于水平不到家,越理越乱,最后焊下游丝直接报废,,哎!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

网友D:
以前表头用虫胶固定线圈,虫胶吸潮变软干燥后又收缩,将线头拉断了。可以将动圈拆出来用放大镜(显微镜)仔细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动圈特别容易断,八几年有一块MF10也是动圈断了,自己拆下来绕了一个,没用多久灵敏度下降,后来就打 ...

我手上还有一块88年的MF10,性能完好,内部没有红袍绿袍电阻,被色环电阻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表头用虫胶固定线圈,虫胶吸潮变软干燥后又收缩,将线头拉断了。可以将动圈拆出来用放大镜(显微镜)仔 ...

现在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精细活干不了。这块故障表除了表头其他部件都是好的,坛里有想收了做配件的,私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还有一块88年的MF10,性能完好,内部没有红袍绿袍电阻,被色环电阻代替了。

我也有一块MF-10万用表

网友:
我也有个第四电表厂500型万用表表头线圈开路,线很细,不敢动手,坛里好像有人能绕

网友:
       10表动圈线很细,测量电解电容充放电,如果档位不当也容易烧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还有一块88年的MF10,性能完好,内部没有红袍绿袍电阻,被色环电阻代替了。

你这刚好把上面网友的怀表买回来凑成一只养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刚好把上面网友的怀表买回来凑成一只养眼的。

坏表和这个色环电阻的10表都是我自己的。

网友:
现在的新的MF10好像也不错。看样子表头没偷工减料。就是色环电阻,

网友:
MF10表外观成色挺好的,市场供应好的动圈不太找呀

楼主:
现在TB上MF10的新品表头加运费近200了,比买个二手表还贵。家里指针表多,没必要再换表头维修了,有需要做配件的坛友联系我,没人要过几天我就挂闲鱼上出了。

网友:
自己会断的线圈也碰到过不少,最粗的是0.27的铜线,外表还用沥青封住的。拆开看了是漆包线的漆皮有裂纹,里面的铜线霉断了。

网友:
多好的表,可惜了

楼主:
我准备把这块动圈断的MF10改成有源表,大家对表头和运放电路选择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精细活干不了。这块故障表除了表头其他部件都是好的,坛里有想收了做配件的,私 ...

自己继续要的话,可以做一个有源表头代替原来表头,参照有关帖子,花钱不多,做过多个,非常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以前表头用虫胶固定线圈,虫胶吸潮变软干燥后又收缩,将线头拉断了。可以将动圈拆出来用放大镜(显微镜)仔 ...

多圈重复绕线的很难找到断点吧,我的想法是泡盐水里面,线圈通电看冒泡的地方,没有实践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这块动圈断的MF10改成有源表,大家对表头和运放电路选择有好的建议吗?

用271,7660两个集成块组合,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圈重复绕线的很难找到断点吧,我的想法是泡盐水里面,线圈通电看冒泡的地方,没有实践过

这样不行,别说盐水了,即使清水都不行。虫胶怕水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271,7660两个集成块组合,非常棒。

电路图有吗?

网友:
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这块动圈断的MF10改成有源表,大家对表头和运放电路选择有好的建议吗?

如果是工作用表,不建议改有源,抗干扰能力不行。如测量高频整流电压就不准。我改过几个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10动圈断点非常难找,0.02线径太细了,即使侥幸找到了,想要用导线连上一般水平的就不要妄想了

0.02的线要想接简直太难了,我之前有个表头的动圈也是断了,万幸是找到了线头,应该也是0.02的,我用烙铁想把线头的漆烫掉上锡,结果第一次温度不够没烫掉,然后温度又开高了,线头居然直接烫断了,彻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工作用表,不建议改有源,抗干扰能力不行。如测量高频整流电压就不准。我改过几个都是如此。

算是改着玩,正在准备材料。平时还是用数字表,指针表有10多块,很少用,这块MF10只是不想让它这么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