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适合城市郊外收听把玩的矿石收音机及其简便的天地线装置

楼主(2024-09-30):
       本人非常喜欢在郊外用长拉杆天线试听矿石收音机,但由于长拉杆天线全部伸出时相对较长较重,用手举着时间稍长手及胳膊就显得比较疲乏,所以想到要制作一个能固定长拉杆天线的支架,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材料准备,于是便有了本文中下面这套简便的天地线。为了方便外出时携带又在网上购置了一个一米长规格的渔具兜,在往兜里归拢拉杆天线等物品时发现这个渔具兜还有个侧袋,用尺大概量一下侧袋的尺寸,觉得可以放进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矿石收音机,遂决定按这个侧袋尺寸再设计制作一台矿石收音机。
         一、矿石机制作
         采用经典的双回路单调谐设计(单、双回路可选用)。LC部分使用了R40C1单磁环(45mm直径)和0.04*150股里兹线。天线线圈12匝,调谐线圈64匝,电感量139μh,源极线圈5匝。可变电容使用了空气双联并联,并联后电容量630P。检波器有三种选择:活动矿石、二极管和MOS管,其中矿石机最具代表性的部件活动矿石设计为面板上拔插式。输出接了一只量程100μa的电流表。利用仿T725变压器设计了两档耳机阻抗匹配模式,二极管和活动矿石检波时使用输入100K端,MOS管检波时使用输入1.5K端,输出均为1.5K端(配合中阻耳机)。因盒内空间有限,检波器选择和阻抗匹配选择共同使用了一只4*3波段开关。
        为了增加矿机趣味性,将整机外壳设计成了全透明样子。
线路图

制作安装
绕线圈
双联
仿T725变压器
制作活动矿石
安装线圈
整机完成的样子
插上活动矿石
利用活动矿石插孔制作的多二极管选择开关

        二、简便天地线的制作:
        支撑杆采用了1米长绝缘杆,固定长拉杆天线底端的夹具是两只孔径合适的鱼护支架,买一只稍长尺寸的地插用来固定支撑杆并兼作地线。还网购了一个直播手机架用的小平板用来郊外试听时放置矿石收音机等小件物品。根据上述这些东西大小又购买了一只一米长规格的渔具兜来放置这些物品方便外出时携带。
网购了这些物品

组装后的样子
郊外使用的情形

       三、试听情况:
        在郊外,这台矿石机配合上述简易的天地线装置采用单回路接口时其灵敏度和选择性都相当不错,MOS管和二极管检波时都可以清晰收到本地、辽阳、沈阳等周边城市八、九个广播电台信号(最远距离的是七十多公里外沈阳的1089KHZ辽宁新闻)。使用活动矿石检波时也可以清晰收到五、六个广播电台信号。三种检波方式的强台电流都可以达到5μa以上(可能是电流表量程太大的原因,根据耳机中音量大小,估计实际电流应该在15μa以上)。天线里串接一只几百P的电容可以明显改善频率高端的选择性。

         附上面三种检波方式调试试听时的视频,其中MOS管和活动矿石检波时电流表指针是相反方向(现已纠正)。特别说明:视频中声音效果是利用矿机录音附件接华为手机录的,实际耳机中声音没有这么大。

用MOS管3DP检波时接收效果

https://www.ixigua.com/7419128887155621900?utm_source=xiguastudio
用二极管BAT43检波时接收效果
https://www.ixigua.com/7419128166133792822?utm_source=xiguastudio
用活动矿石检波时接收效果
https://www.ixigua.com/7419126374994837538?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活动矿石 ------ 这个比较牛了!
利用活动矿石插孔制作的多二极管选择开关 ------ 为何没有经典的 2Ap ...

原设计里面包括了2AP9J和2AK1J,但实际试听效果效果不佳,无奈波段开关只有12个档位,对2AP9只好忍痛割爱了。

网友A:
制作活动矿石 ------ 这个比较牛了!
利用活动矿石插孔制作的多二极管选择开关 ------ 为何没有经典的 2Ap9 ?

网友B:
可以参赛的作品!

请问:机外的另一个可变电容是啥用?

制作热点:

1.多用检波器选择;

2.简易天线,地线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里面包括了2AP9J和2AK1J,但实际试听效果效果不佳,无奈波段开关只有12个档位,对2AP9只好忍痛割爱 ...

2AK1,金键二极管,也是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赛的作品!

请问:机外的另一个可变电容是啥用?

机外可变电容就是单回路天线串接的电容

网友C:
非常好的制作,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制作,很有参考价值!

谢谢虎版到访鼓励支持,天线串接电容借鉴了您的制作经验。

网友D:
玩矿机全套详细方案!国庆正好尽兴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矿机全套详细方案!国庆正好尽兴的玩!

网友E:
牛人,玩机大咖

网友F:
结构新颖,一目了然,效果明显,制作精湛。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人,玩机大咖

谢郭老师到访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构新颖,一目了然,效果明显,制作精湛。赞!

谢沈老师到访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外可变电容就是单回路天线串接的电容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