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看盘的高性能便携电脑,怎么选配置。

楼主(2024-09-30):
买笔记本是轻薄型,虽然轻,但性能不好。
准备装台铝箱便携式台式机,只是用来出差时用来看盘,220v或19V直流供电(最好两用电)
配置只能小主板,小键盘。显示器暂定15.6寸,两台,工作是打开一台,看盘时开两台。
最新的12.13代的CPU有BUG,不考虑。
大家给建议,怎么组装好。

网友A:
谁说笔记本性能不好?多花点钱试试!

网友:
看盘对电脑要求不高,出差在外最方便的是用手机,或者用平板,我在家看行情,一般情况下不开电脑,用平板看。

网友:
DIY便携电脑能超越大牌笔记本?你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吧?论便携性和实用性,大牌甩你一万条街。

如果你想DIY便携电脑出门锻炼臂力,那当我上面的话没说。

网友:
非要DIY就买个NUC,买快笔记本触控屏幕。键盘鼠标都不用。处理器HX370,核显足够。别说看盘,一般游戏低画质也没压力。内存大点,虚拟机都能同时开好几个。

网友:
买台联想拯救者笔记本电脑,再买一个荣耀的13寸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除了可以独立使用之外,还可以变成笔记本电脑的附屏,而且是高分辨率的附屏,可以设置成镜像和扩展模式。出差都能双屏办公,爽歪歪!

网友:
建议购买游戏本即可,性能完全满足你的需求,可以再配置一个移动显示屏。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准备多少银子的问题。

网友:
便携式台式机?电源如何解决?真要那样的,现在桌面式电脑也不少。看盘好像还是大显示屏对视力好。

网友:
无论如何,光自己搞个外壳,就已经能搞出乡下+施工现场的感觉来

网友:
笔记本性能不好?配4090显卡32G内存的笔记本你试试

网友B:
出差我都喜欢轻巧
当年我同事都是工具箱全国跑,我万用表自己买个卡片的,专用工具尽量改小巧,开始用纸盒,后来看到98元的塑料盒自己买一个

看盘对笔记本要求不高吧

再老的笔记本都可带一个外屏,现在笔记本可再同时外带三个屏( 异显)
建议先买个13--15寸的笔记本外屏

现在宾馆基本都有电脑(用它的显示器)

这样你可同时看三个屏幕( 如没有?至少自己有二个屏幕)

现在在室内,看一个屏?

在室外或现场越少、越小越好( 前提不影响干活)

我那老掉牙的平板还能外带1080的显示屏看在线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差我都喜欢轻巧
当年我同事都是工具箱全国跑,我万用表自己买个卡片的,专用工具尽量改小巧,开始用纸盒 ...

数据分析我觉得要16核32线程的CPU.机器放车上,屏幕如果能买到超薄的笔记本屏,能做个三折屏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谁说笔记本性能不好?多花点钱试试!

准备装台铝箱便携式台式机,只是用来出差时用来看盘

什么盘?

网友:
看什么盘这么兴师动众的?现在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看什么盘不是小菜一碟,何来性能不好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装台铝箱便携式台式机,只是用来出差时用来看盘

什么盘?

大盘,杀猪盘,割韭菜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