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里的朋友,做推挽的胆你是怎样配对的?

楼主(2024-09-30):
交给卖家配对吗?

网友A:
大多数卖家的配对都是糊弄人,配没配你又不知道

自己弄也简单,搭个单端电路,不用输出变压器,用大功率电阻代替负载,然后输入75%满功率幅度的正弦波信号,然后观察负载上的信号,找到波形一致性最好的两只,波形基本重叠、幅度基本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说是相同的屛流配对,根据电子管型号的工作数据资料上的参数,加上相同的屏压,帘栅极电压,栅极负压来测量屛流,如果屛流相同就配对成功

网友:
现在更好的是曲线配对,但是设备贵

网友:
“纯A类”不需要配对,二管是互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卖家的配对都是糊弄人,配没配你又不知道

自己弄也简单,搭个单端电路,不用输出变压器,用大功率 ...

自己配,需要多个电子管,买多个来配对吗?

网友C:
不配对,用栅负压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配,需要多个电子管,买多个来配对吗?

一般做推挽都要买多个啊,除非你能确定商家可以给你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一二台玩玩,到那儿去搞这么多管子来配对,老兄说的对栅负压调节,再配台示波器, ,懂 ...

就是说,只要调整一下负栅压,示波器就能显示配对了?

网友:
XJ4810,直接测。

音乐信号,是个交流信号,也就是电平是 变化的,并且是动态的。
因此正确的配对是要做特性曲线。否则你一个工作点一致了,其他工作点未必一致。

不过这事吧,也就差不多就行了。毕竟同一个批次,屏流一致的管子,特性也基本一致的。不过你找2个不同厂家,或者新旧管子,你调到某个点一致,其他点什么情况,还真不好说。

网友:
屏流配对是小事,跨导配对才有意义!

网友:
测试或配对,用信发器毫伏表在路测试即可。好果没有信发器,可以来一台调频收音机替代,能响收不到台都可以!不要那种带降噪功能的!就是要利用无信号的背景音(白噪声)当做信号源!
然后操起你的万用表,逐级逐点测量各点!于是、平衡不平衡,配对不配对,两口子和不和睦…表笔一扎就知道了!管子所有的内质表现在扎完之后就会表现出来了,之后贴标签记录分类即可。这个办法比较实用,但基础是输出变压的对产性要好一些,也可以调换两臂的管子来验证变压器的对称性。当年就是这么玩过来的。

建议先把架构做好,最后再买管子,买管子之前先检查电路无误再下手拍!上机测试发现不同,及时在7天无理由之内退换货。

当然了,如果土豪、后宫管子3000+就不必纠结拍买时间差

网友:
买两套配对的管子回来。在这两套里配出参数相近的一套管子,而且还不能确定左右两声道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配对,用栅负压调节

对的,我的斯巴克KT88推挽就是这样的,管子旁有电位器还有电压表供换管调试

楼主:
卖家说精确配对,回来后分别插上同一个线路,测得屏流、帘栅流如下,请问这算配对吗?能否上推挽?

网友:
曲线配对,一组4只。

楼主:
这对管刚上机时参数很一致,听了两三年,现在再测,一个82mA,一个78.4mA,算下来一个超功耗了,另一个19.7W,不知道是煲透了还是老化了。

所以我一直对业余DIY推挽没有信心。

网友:
自己配对  你有几只管子?你当电阻配对呢?弄个几十个  这个只有厂家  商家有这个条件 你可以配  但是你的那几只管子配不上  咋办?再买?所以配对的话只有委托商家  找有信誉  货量大的商家   才是可行之路。

网友:
我一般用稳压静态配对,测量功率管阴极电阻的电压,测试台安装输出牛接上喇叭还可以监听管子是否有杂音。上电5分钟后确定参数是否稳定并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