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弄~DF1B晶体管繁用表复刻版

楼主(2024-09-30):
前阵子重制了一次分立元件版本的DF1B,虽然打样之前再三检查,但还是出现了两个巨大的错误:
一、导致电压档普遍比电流档的读数高。
二、校准档没有读数。

经过一番仔细排查才发现5mV档位和校准档位读数异常的原因,5mV档位是因为遗漏了两只电阻;校准档位居然没有将对应电阻接入刀盘。
没办法,重新将漏画的器件和电路接入,顺便再次调整了布局。12V供电电池移到了板子的最上面,只是,板子看起来比较丑了,因为最上面凸出了一块。
又等了将近一星期,今天收到了板子,重新将元器件焊接到板子上,组装完毕后,进行了简单的测试。

精度和原表差不多,稳定性方面好了不少(原表拆开后盖,时间长点儿就会发生指针反打并且调不回零位的现象,需要静置干燥才行),欧姆档表笔开路的时候去旋转欧姆调零旋钮,指针不再跟着移动(之前出现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线路板绝缘的问题导致高欧档漏电)。

由于所选电阻的精度问题,50mA和500mA读数偏差稍大,有待仔细调整。所以,这次我只简单地测试了微安与毫伏。

以下就是本次简单测试的图

毫伏档

5mV档

5mV档

25mV档

25mV档

100mV档

100mV档

500mV档

500mV档

微安档

5uA档

5uA档

50uA档

50uA档

500uA档

500uA档

耗电方面,整机工作的时候,电流为1.15mA左右。耗电量真心不低,一节南孚23A的12V电池在连续开机的时候,估计最多也就能撑四五天把,也许会更短。但是,也无所谓了,这个也就是没事儿拿出来把玩一下而已。

重制这个表已经成为了我的执念,从两年前的IC版本到今年的原版复刻,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也收获了不少的东西。其中,画板就是为了它而学的,虽然现在技术还是不行。。。。

敬请诸位同好者、大佬们不喜勿喷。多多指点

网友:
真棒,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A(2024-12-14):
可否提供一下这一版的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一下这一版的电路图呢

放大器那个部分和档位电阻连接方式、元器件数值都是根据说明书上面的数值标注来配的。至于刀盘,我是直接将废的原板进行抄板来描的。只是,原版的刀盘尺寸啥的就有问题,这个我没办法调整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复制了中国那当年最高级的一块万用表。这是一种执念,完成后的心情一定很好!业余爱好,玩的就是这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