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学会画PCb板,壳子自己做出来,板不会画

楼主(2024-09-30):
喇叭,旋钮,拉线机构心里构思差不多了,画板学了好久一个都没画出来,特来求助坛里大佬

楼主:
内部有铝板折的架子,固定拉线轴和开关电位器

网友:
买一本有视频教程的书,边看边练习,非常简单

网友:
淘宝买一个教程,跟着一步步学。
需要的基础知识挺多的,要会画原理图文件,要了解元件封装,元件尺寸,很多情况下元件库里没有的,要自己画。同时还要学布线,过孔,焊盘等很多知识。

网友:
第一会自己画原理图,第二,了解PCB各个术语与关系,制造工艺。比如过孔,线宽,焊盘,铺铜,阻焊,助焊,禁止布线层,丝印……然后,先画个整流滤波,有个半天也就熟悉了。说难也不难,就是刚开始啰嗦得很。

或者你给个草图,PCB尺寸,给你做个简单示范

网友:
Sprint Layout 6.0 的使用教程与经验-第一讲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3928-1-1.html#google_vignette
简单易学的PCB设计软件,一天半日可上手。

楼主:
感谢大家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