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恒XH480-20J电池问题

楼主(2024-09-30):
朋友收了一个XH480-20J,想用在普通电动车上,接口是2+6接口,表现为输出电压低无法带负载,充电正常,拆开发现除了正负极连根线外还有两根红蓝细线,猜测是这两根细线需要一个信号才能开启,但不知怎么弄才能开启?

网友:
换块保护板吧

网友:
这种电池有两组48V的输出,一组给电机,一组通过钥匙门给车的控制系统供电,开电后车控制系统通过细铜柱送出电池工作开始信号,两根粗铜柱才有电,车才能走,车和电池信号是互相的

网友:
这种电池有两组48V的输出,一组给电机,一组通过钥匙门给车的控制系统供电,开电后车控制系统通过细铜柱送出电池工作开始信号,两根粗铜柱才有电,车才能走,车和电池信号是互相的,这个电池和车是绑定的,需解绑,买错了电池都不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