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弦波逆变器电压偏高的修理问题

楼主(2024-09-30):
前两天收到一个要修理移动电源的活,用户是车上用,12转220,功率大约1500w,反应的问题是电源电压偏高260v,实测确实是260v,用户担心烧坏东西要求检修,打开壳子实测锂电池电压12v多一点,逆变输出直流电压390v,交流输出260v,,,这个将直流390v变工频220v的电路是由一块17脚立板驱动4个mos管实现的,采样电路非常简单由两个分压电阻采样直接去的这个立板里。想问问高手下一步怎么检修,另外这块立板网上卖的通用性强吗?此立板驱动芯片已经被打磨看不清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负责任的瞎说一句,把直流升压部分,调整到比310V略高试试。升压部分也应该有两个采样电阻,调整这俩电阻 ...

建议楼主要调整好采样电阻后;轻荷;30w,开关30次

中荷75w ,开关测试30次 .全荷150w开关100次.

如无异常,交货.

如出数次异常,才想换板.

修理要敢于怀疑,也要有强力手段验证.

我修数百瓦电台的时候,有次按发射92次才跳火。

修丹麦、马来西亚,曰本寄回的保修大功率D类机,修好后重荷让其超温保护自跳五次,才寄出.

自己在大底板之上签名,以备日后看那些细节有毛病

网友:
试着调整取样电阻试试

网友A:
不负责任的瞎说一句,把直流升压部分,调整到比310V略高试试。升压部分也应该有两个采样电阻,调整这俩电阻比值。
这个做法没分析具体问题在哪,但是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当然这么做也有副作用,有可能会降低输出功率。

以上做法没有去根,只是糊弄着把输出电压降低了……

楼主:
感谢楼上i两位的回复,我试试,很想彻底解决问题,一旦问题元件继续坏,容易把外部使用的电源烧掉

网友:
       我实测了几个12V   24V直流升压输出电压大约是320~330V

网友:
17脚立板应该是EG8010驱动板,网上可以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