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外接天线接人方式的疑问

楼主(2024-09-30):
短波外接天线的两种接法,一种是在磁芯上绕几匝独立线圈,另一种是经过一个瓷片电容接到调谐双联和调谐线圈的上端,两种接法到底哪个好?

网友A:
各有千秋,电容耦合的是串联耦合,在频率高端的传输系数好些,当用手触摸拉杆天线时的接入失谐率也低些,电感耦合的是并联耦合,在频率低端的传输系数最好,当用手触摸拉杆天线时的失谐率也略高;因此在设计时要两相兼顾,具体就是要用低Q值和松耦合的设计,这样能在提高灵敏度和降低失谐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千秋,电容耦合的是串联耦合,在频率高端的传输系数好些,当用手触摸拉杆天线时的接入失谐率也低些,电 ...

电容耦合灵敏度应该高一些,底噪可能大一些,少数机型使用,但大部分机型短波都是电感耦合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