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收音头故障问题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4-10-01):
JVC MX-77的收音头,FM立体声模式下搜不到台,单声道模式下可有手动搜台,但声音很小,中周换了100p银云母电容后,故障依旧,不过可以通过调整中周把单声道模式的音量调大,求解决方法。

网友:
100P是不是大了?

网友:
调频中周100P电容太大了吧,最大只换过33P电容

网友A:
印象中啊是75皮到82皮,小范围调整磁芯
不见效磁芯归位,再调整电容,大差不差
多个小电容并联也行,但是一定要很靠谱

前几日出个自己的笑话,的确不服不行啊
和楼主相似,681加15,怎么弄都不行啊
工期耽误好几天,原因在哪呢,思思有解
眼花了          68加15,              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啊是75皮到82皮,小范围调整磁芯
不见效磁芯归位,再调整电容,大差不差
多个小电容并联也行,但是 ...

可以理解,的确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啊是75皮到82皮,小范围调整磁芯
不见效磁芯归位,再调整电容,大差不差
多个小电容并联也行,但是 ...

嗯,前段时间网上看到爱华的中周都是替换100p,就试了试,刚又查到资料说jvc用75或者68,已经买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啊是75皮到82皮,小范围调整磁芯
不见效磁芯归位,再调整电容,大差不差
多个小电容并联也行,但是 ...

换了82PF的电容试了,还是调不出自动搜索

网友(2024-12-22):
就是100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