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上网本ZE7有更换固态硬盘的必要吗

楼主(2024-10-01):
想对这个上网本更换一个固态硬盘,提升一下速度,大家看看它的处理器,还有升级的必要吗?

网友:
加SSD和内存可提高开机和软件运行速度。CPU是硬伤~

网友:
嘿嘿,如果你的该电脑在开机状态下需要经常移动(比方说像我这样用它来做测试仪器用),换块固态盘还算是有必要的。否则,没有必要了,因为对提升运行速度神马的没有明显的效果。

网友:
关键取决于你的用途和钱包!

网友:
配置太老的机子,不建议花钱升级,直接买台新的,不然你买个sata协议的固态,那天机子坏了,固态也没法用到别处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CPU  缓存  内存
第一要升级

你这配置升固态也就开机快

但你的U和内存好像无法升级?

那买个二手固态也是有效果的
因2G内存在运行时会频繁与硬盘交换数据(吃CPU),这时固态才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