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电源多出一组带S端的输出,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4-10-01):
就这电源多出一组带S端的输出,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当负载距离电源较远,电流偏大时,电源线就会产生一些压降,导致负载得到的电压小于电源示数。
话说一半,戛然而止

网友B:
远程取样,就像充电器,如果控制电压取自输出电源线误差会很大,尤其是大电流充电。通常是再增加两根线远程直接从电池端口取电压。

网友C:
S 就是 sense 的意思,检测负载上的实际电压。

电缆有一定的电阻,当电流通过电缆时会产生压降。导致负载上的电压低于电源上设置的电压值。用 sense 线测量负载处的电压,它是高阻抗输入,流过的电流很小,压降也非常小,电源根据从 sense 获得的反馈来矫正输出电压,误差也就很小。

其实这也是一种开尔文接线,跟四线测低电阻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上随便找了张示意图:

网友D:
这个S段子内部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了输出端子,当你不使用S时,它直接测量输出端子上的电压,如果你用开尔文接法,接到负载上,因为连线的电阻很小,等于短路内部电阻,此时测量的就是负载上的电压

一般只有大电流电源(比如10A以上)才会提供S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段子内部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了输出端子,当你不使用S时,它直接测量输出端子上的电压,如果你用开尔文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 就是 sense 的意思,检测负载上的实际电压。

电缆有一定的电阻,当电流通过电缆时会产生压降。导致负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取样,就像充电器,如果控制电压取自输出电源线误差会很大,尤其是大电流充电。通常是再增加两根线远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负载距离电源较远,电流偏大时,电源线就会产生一些压降,导致负载得到的电压小于电源示数。
话说一半,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