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部件

楼主(2024-10-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条带振荡器

网友:
没见过实物,更没用过这种信号发生器,看图片,猜测相互绝缘的铁片(看着更像是铜条)和铜丝用于信号的耦合

网友:
请提供信号发生器的型号?工作在什么波段?方便坛友帮你分析。′

网友:
      猜测是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有多高,不知道。低频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看样子像是超高频震荡槽路电感,看不清好像串着电容

网友A:
请教您个问题,这个电子管的探空气球的发射电路,也是条带振荡器吧,和上图很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懂,但好歹知道有这个名词,谢谢你了

也是 VCO 的一种,以前曾经听过这种振荡器但我也没看过实品,移动的通信机中不会看到因为这种體積大又怕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您个问题,这个电子管的探空气球的发射电路,也是条带振荡器吧,和上图很接近。

应该不是,没看到变容二极体,而且探空气球的发射电路是固定频率的不会用这种电压控制振荡器。
用电子管的空飘气球发射电路要耗掉不少电力,不知这又搭配了多大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没看到变容二极体,而且探空气球的发射电路是固定频率的不会用这种电压控制振荡器。
用电子 ...

多谢指教,用哪种电池我也不了解

网友:
上述模块应当说其工作频率至少在UHF(超高频)以上。“高频覆铜板”(具有低介电常数和低介质损耗),其主要功能是提供高频信号传输、良好的阻抗匹配和电路的隔离。“钢管”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信号屏蔽,以防止外部电磁干扰和降低内部信号的电磁辐射。
在高频电路中电子元件的布局均要考虑其“分布参数”,对此在检查高频电路时,要特别注意所有的元件的位置都不能随意的改变其姿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用哪种电池我也不了解

所谓条带振荡器的“条带”,是指stripline,带状线。带状线的标准做法是在两个地平面之间悬置一条一定宽度的铜条,构成三明治结构的传输线。
楼主的图里边,上下盒盖起到了上下地平面的作用。
你的图片里的PCB,只有铜条没有地平面,构不成“strip line”传输线。

网友:
       当时高频、高功率的晶体管还没有开发出来,许多高频率的发射管都是用电子管的,包括当时的电视台的电视信号发射管都是用电子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这3个搭棚小电阻串联,为何不直接用个大电阻?经常看到信号发生器密封框里的元器件“拧麻花”搭棚, ...

我猜:寄生并联电容除以3,寄生串联电感乘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这3个搭棚小电阻串联,为何不直接用个大电阻?经常看到信号发生器密封框里的元器件“拧麻花”搭棚, ...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图。但是根据我的过往观感,高频电路里用串联电阻的情形挺多的。很多时候是为了隔离度。只用一个电阻的话,高频信号会通过电阻两级间,甚至透过圆柱电阻的螺旋刻痕的杂散电容“透”过去。这在高阻值场合更为明显。解决方案就是用几个小值电阻串联来代替一个高值电阻。

网友:
这应该是高频设备的耦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条带振荡器的“条带”,是指stripline,带状线。带状线的标准做法是在两个地平面之间悬置一条一定宽 ...

多谢您详细的解释

网友:
这个频率应当大于1G吧,高频的东西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