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直热管 自给栅负压 灯丝能并联供电吗?

楼主(2024-10-01):
推挽直热管  自给栅负压  灯丝能并联供电吗?
灯丝供电并联  直热管阴极电阻减半(上下2管)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很多电路不都是这样,旁路电容加上去 还是能维持稳定的电压的

楼主:
旁热管有阴极  灯丝和阴极电阻无关  直热管灯丝直接通阴极  灯丝接两个二十欧姆电阻直接接阴极电阻接地了  在一个机箱里一个地  两个管子并联供电就相当于两个管子阴极并联了 阴极电阻自然减半  这栅负压还能保证吗?有点绕脑子。

网友A:
直热管是固定偏压可以,自给偏压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热管是固定偏压可以,自给偏压不可以。

可以的,修理过一台300B前级,两路阴极是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在一起的。

楼主:
可以的  相当于两个管子并联做机  阳极电阻也是减半  一个原理  电阻小了电流大了  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做机还弄明白了的好。

网友B:
DIY自用可以,成品机不宜!因带电运行中,如拔掉一只管,另一只在线管可能有损坏的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相当于两个管子并联做机  阳极电阻也是减半  一个原理  电阻小了电流大了  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

你说可以就用,我是不会这样做。因测过推挽机各种工作模式下(A、AB、B)的电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可以就用,我是不会这样做。因测过推挽机各种工作模式下(A、AB、B)的电流波。

那你什么用?谈谈你的接法?一个机器一个推挽电路  不会有两根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自用可以,成品机不宜!因带电运行中,如拔掉一只管,另一只在线管可能有损坏的危险!

推挽电路  不能拔一个管子的  再则拔一个管子  电阻独立的  不会有影响吗吧

楼主:
可以  就是变压器次级一组接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