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塔,两个问题

楼主(2024-10-02):
中国铁塔,磷酸铁锂电池

1.放电口能用了充电不?
2.按正常分口充满电后,为何充电口和放电口两端电压不一样大?

网友:
我记得是同口保护板

网友:
满电时充电M0S关断,测量时(放电)等于总电压减二极管压降,当退出过充回压时才相等

网友A:
充电口和放电口是同一条线分叉出来的   电压不一致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和放电口是同一条线分叉出来的   电压不一致是接触不良吧

既然是同一条线分开的,那何必弄两个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同一条线分开的,那何必弄两个口?

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车型不一样   多一个接口适配吧    我赶时间的时候两个口各插一个充电器同时充电   不赶时间只用一个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车型不一样   多一个接口适配吧    我赶时间的时候两个口各插一个充电器同时充电  ...

居然能同时充电?注意:一个是放电口,一个是充电口,不是两个充电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能同时充电?注意:一个是放电口,一个是充电口,不是两个充电口

拆开看过了   同一条线   充了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