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短波广播只在傍晚和清晨时台多,而其它时段台少?

楼主(2024-10-02):
常听短波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每天清晨和傍晚时电台比较多,而其它时段电台很稀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原因无非以下两点:
1、是由于绝大多数电台都集中在清晨和傍晚时才播放节目信号,而其它时段只有极少数电台在播音,
2、各个时段都有大致相同多的电台在播音,只是由于傍晚和清晨这两个时段传播特性比较好,而其它时段传播特性差,从而导致傍晚和清晨时段能传播过来的电台信号比较多,而其它时段能传播过来的电台信号很少。
如果是由于原因2,那么白天收到的电台不仅个数稀少,而且信号质量也应该比较差,可实际上,白天收到的电台虽然个数稀少,可电台信号的质量却丝毫不比清晨或傍晚时差,比如:白天短波波段的中国之声节目,信号就超级好。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不,原因1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一点,从各电台的频率时间表也能得到印证。
看来,1才是真实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请看看各电台的频率时间表,大多数电台都只在清晨和傍晚时才有播音。
您可以听一下白天短波波段的 ...

中国之声已经成为干扰台的代名词了,到处都是丰收锣鼓声,所以现在玩短波的人少了,没意思了。

网友A:
不是只有这两个时段才这样!
如果你24小时守候,你就会发现,只有夜间2-4点节目少些,其他时段都还可以。只是在常用的31、25米波段,你说的基本成立。其他时段,其他波段节目并不少,夜间49,60,75mb都不少。13、16、19mb基本都是白天有节目,傍晚也还好,深夜基本没有。

网友:
了解一下同频压制。

网友B:
短波是靠天空中电离层反射传播的,太阳一出来电离层就弱化了,夜晚和黄昏传播效果比较好。短波台白天晚上都在播,是向全球发射的,能不能收到那是自己的事,改善天线能大幅提高收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是靠天空中电离层反射传播的,太阳一出来电离层就弱化了,夜晚和黄昏传播效果比较好。短波台白天晚上都 ...

但是请看看各电台的频率时间表,大多数电台都只在清晨和傍晚时才有播音。
您可以听一下白天短波波段的中国之声节目,信号质量超级好。
如果说白天传播特性差,为什么白天收到的中国之声信号质量那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请看看各电台的频率时间表,大多数电台都只在清晨和傍晚时才有播音。
您可以听一下白天短波波段的 ...

电台距离近啊

楼主:
问题是傍晚和清晨收到的中国之声信号质量并不比白天收到的好。
而且白天短波波段偶尔也可以收到外国的电台节目,信号质量也很好。
看来,并不是白天传播特性差的原因。

网友:
远台靠电离层传播,白天信号差,近台地面传播,白天晚上信号一样。

网友C:
可能是楼主守听的频率比较低
白天15、17、21MHz的传播很好的,
只是台少,我想主要是白天大家工作,收听的人少了吧
上午,特别是傍晚是各类节目的黄金时间

网友D:
绝大多数电台都集中在清晨和傍晚时才播放...  这个这个?  再有  你这里是清晨和傍晚,距离你6个时区的地方它们可是中午和半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楼主守听的频率比较低
白天15、17、21MHz的传播很好的,
只是台少,我想主要是白天大家工作,收听 ...

本人用的是1103,从100KHZ到30MHZ全覆盖。
21MHZ波段白天本村只有一两个中国之声,信号质量很好。再没有其它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电台都集中在清晨和傍晚时才播放...  这个这个?  再有  你这里是清晨和傍晚,距离你6个时区的地方 ...

短波广播信号也是有方向性的吧?
我所说的集中在傍晚和清晨播音,是指电台在接收者所在地的傍晚和清晨时段,朝着接收者所在的方向发射节目信号。
其它时段不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这两个时段才这样!
如果你24小时守候,你就会发现,只有夜间2-4点节目少些,其他时段都还可以。 ...

白天的节目明显比傍晚和清晨时少。
并不是说白天完全没有台,只是说数量少。
相比较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