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花收音机修理记

楼主(2024-10-02):
    8元1个收了3个宝石花收音机,一个705,一个706,一个1x4,都是7管锗管机器,电路图差不多。但每个机器外壳都有小缺小烈,电路板完整,但只有一个16欧的喇叭。
    修补了外壳,修理了线路板,清洗了双联,铆紧了音量电位器,换了一个功放管3AX31。一台有喇叭的机器恢复正常。另外2台没有喇叭怎么办呢?找遍元件箱,66毫米的喇叭只找到了3只,一只8欧姆喇叭,2只4欧姆。阻抗不匹配啊!
    怎么办呢?某宝某鱼某多多有,但不便宜,10元以上,还要快递费。买吧,有捡个宝马药匙配个宝马车的嫌疑。
    想法用吧。用8欧姆喇叭接入,声音差不多不变,但整机电流确如本坛里老师说的,大大的增加了,测量约为16欧的1.7倍。怎么办?输出变压器的2个臂是16欧,那就接在一个臂上试试。如图,接在了2、3端,为了尽量平衡,接在了新换的功放管3AX31上,因为没找到原来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经试听,声音正常,整机电流也下降了,和16欧喇叭的电流一致了,就这样吧,装机。
最后一台机器,用4欧姆喇叭接入,声音也差不多不变,但整机电流增加的更多,测量约为16欧的2.4倍。怎么办?输出变压器的2个臂是16欧,接在一个臂上也要8欧啊。怎么办?看图纸发现,输出变压器一个臂是90圈,次级用于负反馈的绕组是40圈,差不多和4欧喇叭匹配。接上试试,如图,接在了4、5端,经试听,声音正常,整机电流也下降了,和16欧喇叭的电流一致了,就这样吧,装机。

网友A:
喇叭阻抗小,最大输出功率就大。这时整机电流大就是正常的。只要功放管不发热就行了。

网友:
有一款硅管输出的就使用8Ω喇叭了,不过输出变压器也变更了。

网友:
没有实物图呀

网友:
没图不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阻抗小,最大输出功率就大。这时整机电流大就是正常的。只要功放管不发热就行了。

是的,功放管不发热,估计也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功耗问题的。

网友:
开始喜欢1.5v的收音机也就是从那个大佬的修宝石花收音机开始的,可惜的是那个帖子现在看不成了,好像被“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