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酷睿CPU的笔记本能装win7吗?

楼主(2024-10-02):
ghost版的win7,驱动能打全吗?

网友A:
八代的肯定可以呀。
我现在回帖的是八代i5,
装的是Win10,16G内存,
很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代的肯定可以呀。
我现在回帖的是八代i5,
装的是Win10,16G内存,

win10本来可以,七代以后装不了原版win7

楼主:
官网没触摸板驱动,win7原生设置好像无法禁用触摸板?

网友B:
Win8.1也许可以,Win7没M2盘驱动,核显驱动貌似也没有Win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8.1也许可以,Win7没M2盘驱动,核显驱动貌似也没有Win7的

不知道ghost版有没有集成M2盘与核显的三方驱动?

网友C:
能,装魔改驱动可以玩

网友D:
笔记本配置差异不小,只有装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的,除非你本子上有非常冷门的外设,否则装 Windows 11 都没问题。

---

刚才没仔细看楼主后面的回帖,应该是刻意要装低版本的 Windows ......

网友F:
用虚拟机解决低版本系统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ghost版有没有集成M2盘与核显的三方驱动?

好好找找,也许有,不过流氓软件肯定伴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装魔改驱动可以玩

核显有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配置差异不小,只有装一下就明白了

原版的肯定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的,除非你本子上有非常冷门的外设,否则装 Windows 11 都没问题。

---

有的软件要用到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虚拟机解决低版本系统安装。

要当主系统用,虚拟机只能偶尔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找找,也许有,不过流氓软件肯定伴随着。

流氓软件可以用360对付

网友G:
8代的好像不支持win7,驱动是移花接木方式安装到win7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版的肯定装不上

官方版本不能装

那精简版或改版? 就是能装,有些应用会不行

我在用的Tboook  16 power  没看到有人能装W7

最近我又折腾了它,W8.1能装上,但少个别驱动。

W10如感觉卡?

那可装2015版  W10  一定用官方正版,我很老的945 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8代的好像不支持win7,驱动是移花接木方式安装到win7的。

不知道有没有ghost版集成了这些驱动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版本不能装

那精简版或改版? 就是能装,有些应用会不行

主要是有个movie maker软件win7能装win10不行

网友H:
9代以前都可以安装win7,彻底断裂的平台从10代开始只能WIN1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有个movie maker软件win7能装win10不行

一个硬盘可装三个系统

你装个W10正常使用

再找个你说的能装上的W7,或许会少个别驱动,但只要可运行你说的那二个应用就可

W7花了很多精力就是彻底搞定了,以后肯定会碰到有些W7也不能用的

我现在台式和笔记都是W7和W10

因看世界的应用我找到的只能在W10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9代以前都可以安装win7,彻底断裂的平台从10代开始只能WIN10.

安装方法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硬盘可装三个系统

能装上八代U的win7怎么找?

网友I:
好像是四代到顶还支持win7,八代已经装不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装上八代U的win7怎么找?

你说正版的不能装

那国内其它改版的?它们一般都是在后台加东西,不会在这方面搞的

国内找不到,只有在外网输入你的笔本型号看看,哪位国外大神搞过?

虚拟机我不懂

1、不知在W10上能跑W7吗?虚拟机被跑系统对硬件没要求吧?

2、只有在更老的电脑上装W7

找不到,可再试试W8.1上能跑你说的那二个吗?

网友I:
我以前的平板用pe装过win8,结果少好些驱动,用360补全驱动,依旧不能用

网友J:
主要是主板是否支持?好像7代开始主板就不支持WIN7了,我台机用的是7代i3 9100f就是7代CPU,在配机时特意选了支持WIN7的主板 B365,WIN7用下来没问题;那8代不知还有没有这种主板?另外,笔记本的话可能没有支持WIN7的 8代CPU主板。

网友K:
inter明确宣布,7代不支持WIN7。你要强装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四代到顶还支持win7,八代已经装不上了

四代装win7最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正版的不能装

那国内其它改版的?它们一般都是在后台加东西,不会在这方面搞的

国内对win7还是有需求的,虚拟机肯定可以,但用途不同,以前用过win8没有开始菜单很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的平板用pe装过win8,结果少好些驱动,用360补全驱动,依旧不能用

那个平板装什么系统可以打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主板是否支持?好像7代开始主板就不支持WIN7了,我台机用的是7代i3 9100f就是7代CPU,在配机时特意选 ...

台式机可以挑兼容配件,笔记本驱动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K:
inter明确宣布,7代不支持WIN7。你要强装也没办法。

我听过有人七代以后装win7,不知道细节,以前都用老电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安装方法复杂吗?

你安装过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安装过系统吗?

装过ghost版,但不知道你说的9代以前(7~9代)装win7怎么装

网友L:
这个只有装一下才知道,你可以去系统之家下载一个Win7试试,系统之家里的系统都是激活好的而且可以在WIN系统下直接安装,省的启动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只有装一下才知道,你可以去系统之家下载一个Win7试试,系统之家里的系统都是激活好的而且可以在WIN系 ...

看了一下,有一个
“采用微软官方 Windows 7 2009 SP1 64位 旗舰版进行制作,支持7/8代CPU机器安装,但不是所有。”
不知道具体的支持情况,不太敢装,估计台式机兼容性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