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 最大的脚是灯丝 起步点 而不是阳极

楼主(2024-10-02):
GM70  最大的脚是灯丝 起步点 而不是阳极
6c33c-b最大的脚是阳极  而GM70是定位脚  灯丝脚 不玩不知道  遇到挺奇妙!

网友A:
好像不对你好好测测。灯丝应该是相同的两个脚,不可能制作不同的尺寸用其一来定位。Plate(定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对你好好测测。灯丝应该是相同的两个脚,不可能制作不同的尺寸用其一来定位。Plate(定位键)

谢谢于版主都回复。

网友(2025-03-30):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对你好好测测。灯丝应该是相同的两个脚,不可能制作不同的尺寸用其一来定位。Plate(定位键)

超级大号3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