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Layout做KT0936M收音头

楼主(2024-10-02):
     学习Sprint-Layout 6.0,边学边练,设计制作了1个FM、AM、SW1、SW2四波段收音头。
    频率覆盖和波段电阻:
    试验
PCB图经photoshop编辑,镜像,激光打印机打印在普通打印纸上,用电熨斗转印到覆铜板上,腐蚀。
    镜像图:
    转印、清理后:
   腐蚀后:
    电路板:
    焊接好:
    最终结果:
     焊接好后检查无误,通电试验,结果是无反应,检查各处未发现问题,怀疑电路未起振,更换了几只新晶体和1个石英钟上的晶体、2只小电容均未成功,又换了KT0936M仍未成功。又拆了1个电话机上的晶体,成功。前1块KT0936M应该没问题。
    效果:用了多圈电位器,未接天线,用镊子顶在天线焊盘上,输出未接功放,KT0936M 12脚接1只220uF电容接耳机,各波段工作正常,FM灵敏度最高,调谐指示LED点亮。SW1、SW2均能收到电台,没做AM磁棒天线,用镊子顶在KT0936M 2脚可收到本地中波电台,中短波均没有点亮调谐指示LED,音质正常。

楼主:
元件位置图。

网友:
电路图呢?

楼主:
与标准电路图差别不大,很简单,就没画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