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总比困哪多

楼主(2024-10-02):
在海鲜市场买了台索尼的CD机非常喜欢!这个机器应该算比较老的东西了,但机器的独特设计让我非常喜欢,就是碟片在工作的时候窗口特别安置了一个碟片反射的灯光,随着碟片的转动发出闪动的灯光,有点像冬季的炉火很漂亮。。。
在闲鱼找了很久一直没买到该机的遥控器,让使用感觉不是太便利。因为音响都有高低音提升的控制器按钮(BASS、TREBLE),但书架音响面板小很多功能都压缩到遥控器上了,如果没有办法去操作这些控制按钮会让碟片的音质大打折扣,所以一直想去买这个遥控器。。。
最后无奈之下,找到了华为手机的电器控制APP软件,虽然没完全代替所有的按键,但解决主要的按键功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办法。。

网友:
无论玩什么,开心就好

网友A:
在手机上下载万能遥控可否解决?

网友B:
W版主玩电子于是会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问题。SONY音响有名气,华为手机的鸿蒙系统“互联”多亮点,用其电器控制APP软件正所谓“两好合一好”。

网友C:
版主找到办法,恭喜。

网友D:
脑洞大开,佩服。

网友E:
   有一种可复制万能遥控器,也就几块钱。有的手机万能遥控器,是可以将代码复制到这种实体遥控器的。

网友F:
华为控制电器APP软件还可以干这事?我有个建伍的老组合,也是遥控器坏了,我也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为控制电器APP软件还可以干这事?我有个建伍的老组合,也是遥控器坏了,我也来试试!

在网上找了一会,不是广告太多就是没法用,最后找到了“美的家居”这个APP软件才能用,里面有很多不同类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上下载万能遥控可否解决?

在网上找了一会,不是广告太多就是没法用,最后找到了“美的家居”这个APP软件才能用,里面有很多不同类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W版主玩电子于是会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问题。SONY音响有名气,华为手机的鸿蒙系统“互联”多亮点,用其电器 ...

手上的APP不错,虽然不是所有功能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找到办法,恭喜。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脑洞大开,佩服。

我也是瞎折腾,消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可复制万能遥控器,也就几块钱。有的手机万能遥控器,是可以将代码复制到这种实体遥控器的。

这个搞不了,首先必须是有能用实物才能复制,可我手上没有实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会,不是广告太多就是没法用,最后找到了“美的家居”这个APP软件才能用,里面有很多不同类 ...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行不行!

应该可以,主要功能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会,不是广告太多就是没法用,最后找到了“美的家居”这个APP软件才能用,里面有很多不同类 ...

只有美的美居app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美的美居app呀

其实有很多APP,但不是广告多就是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搞不了,首先必须是有能用实物才能复制,可我手上没有实物。。

  有一个用户的夏普电视遥控器丢了,我用红米手机的万能遥控器将夏普电视机的开机键,音量加减键复制到用户的电视盒遥控器上。不过,红米手机有的电视遥控器功能是无法复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用户的夏普电视遥控器丢了,我用红米手机的万能遥控器将夏普电视机的开机键,音量加减键复制到用 ...

用手机的app遥控索尼cd音箱,只能是主要功能,一些辅助的功能做不了,开不了收音机,储存和选择电台,时间控制,高低音控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