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电路结构构思,欢迎大家来讨论交流指出错误!

楼主(2024-10-02):
  本人之前买了一些电子管其中有 1a2 1k2x2 1b2 2p2这一些直流管,还有以前打包买了一些电子管收音机线圈其中有俩长征线圈556B 555/556A查了一下可以用在6u1 1a2上面,还有拆了俩上海114收音机得到了4只中周。
   想做个有两级中放,俩2p2并连输出(加大音量),又想到都有两中放了要不加一个高放(线圈高放用不了,因为没有高放线圈和三连电容)?又想到两套中周四个用了三个,还剩下一个浪费要不在上一个拍频震荡器接收电报?做成139收信机那样子(139价格太高不然就买一个)。
   现在有一些问题
   长征线圈我没有搞清楚线怎么接,买的时候没有包装里面的接线图没有不知道线圈上面的字母是什么意思(求接线图)
    2p2电子管输出阻抗是多少千欧?两个并连阻抗又是多少?
     求一个电子管的拍频振荡器电路图!
     电源用12v直流,外接电源和内12v部充电电池,高压用升压获得,灯丝和60v高压可以用一组电源吗?
      参考电路《超外差收音机》《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中放部分想直接照抄139,上海114的中周可以用吗?他的最后一个中周有点奇怪是5个脚有抽头,按普通中周的接法可以吗?

网友A:
两管并联输出阻抗为RL/2。甲电可以与乙电共用,但是要注意升压器的屏蔽,因为DC-DC转换有振荡电路辐射干扰。中周都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去管抽头,装完微调一下即可。注意第一中周用灵敏度高的如312-1或312-3,后面中周用带宽宽的如312-2或-4。

网友B:
139花时间蹲,肯定有便宜的。
这玩意,自制的怎么也比不上厂制的。
139好像有三代,电子管的、锗管的、硅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9花时间蹲,肯定有便宜的。
这玩意,自制的怎么也比不上厂制的。
139好像有三代,电子管的、锗管的、硅 ...

便宜到多少呢 是啊三十年前 忙于打工 没想到现在又想玩一下 其实那时都要的到 我有一台RFT的高频信号源 类似于上无28厂的XFG-7 就是准备改成接收机的 里面是双连 要改成3-5连的 一定要有高放 灵敏度是极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中放部分想直接照抄139,上海114的中周可以用吗?他的最后一个中周有点奇怪是5个脚有抽头,按 ...

有抽头可能是后期用二极管检波 因为半导体阻抗低 为了保证中周的Q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9花时间蹲,肯定有便宜的。
这玩意,自制的怎么也比不上厂制的。
139好像有三代,电子管的、锗管的、硅 ...

139就是波段少 才三个 2-12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中放部分想直接照抄139,上海114的中周可以用吗?他的最后一个中周有点奇怪是5个脚有抽头,按 ...

检波前一定照抄129  高频线圈不要用空芯线圈一定要磁芯的 看接收环境是用磁棒天线还是外接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39就是波段少 才三个 2-12MHz

用30档波段开关,1M一档

便宜到自己能觉得接受为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0档波段开关,1M一档

便宜到自己能觉得接受为止啊

那就柯林斯R392 现在大约多少钱
不用波段开关 用LC插片 还是用139 三挡波段开关照用 30个插片 由于带宽窄 不用三点统调 二点统调即可
把选频LC 与本振LC分开来 分别调 二个旋钮 二个刻度 步步跟随

网友:
如果要输出功率大,可以用2P2推挽输出。
用2P3做输出功率也比2P2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管并联输出阻抗为RL/2。甲电可以与乙电共用,但是要注意升压器的屏蔽,因为DC-DC转换有振荡电路辐射干扰 ...

淘宝有12V升压310V的正弦波逆变器,没有什么干扰,很巴适

DC-DC

DC-D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柯林斯R392 现在大约多少钱
不用波段开关 用LC插片 还是用139 三挡波段开关照用 30个插片 由于带宽 ...

国内的价可能将近2W了
并不是这东西多么值钱,主要是 现在个人名义海淘不了无线电器材了,海关进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价可能将近2W了
并不是这东西多么值钱,主要是 现在个人名义海淘不了无线电器材了,海关进不 ...

是 海关也搞不清楚 干脆全部不能进
有些军用淘汰品 也搞不清楚 卖的这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 海关也搞不清楚 干脆全部不能进
有些军用淘汰品 也搞不清楚 卖的这么贵

考虑孔雀石吧。这是最实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孔雀石吧。这是最实际的

不知孔雀石 是否在极限灵敏度 因为听语音只要1K的带宽就可以了 应该在-140dBm了 在淘宝上看过几个孔雀石的机器 觉得难以达到这种灵敏度 能否提供一些孔雀石的资料 当然也可在现有的接收机前加调谐高放 高放的增益是多少 取决于接收机的EMC了

网友:
高放需要自己绕,用空心圈需要配定600号电容,可以1K2三级中放,俩2p2个人觉得没必要,一只足够了,不然输出牛挺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考虑孔雀石吧。这是最实际的

孔雀石价格也不低了,再加点钱,直接艾可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39花时间蹲,肯定有便宜的。
这玩意,自制的怎么也比不上厂制的。
139好像有三代,电子管的、锗管的、硅 ...

全玩过,感觉A型最惊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孔雀石价格也不低了,再加点钱,直接艾可慕了

艾克木 不便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玩过,感觉A型最惊艳

说起来好像239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价可能将近2W了
并不是这东西多么值钱,主要是 现在个人名义海淘不了无线电器材了,海关进不 ...

版主细说最后一句,收音机/纯接收能买回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版主细说最后一句,收音机/纯接收能买回国吗...?

收音机行。交税应该就能过。

接收机,尤其是样子古怪,颜值高的,极其费劲。
无线电器材 为第一类限制进出口的物品。

如果有特别中意的机器,尽量走上海海关,这我也是之前听坛里老前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行。交税应该就能过。

接收机,尤其是样子古怪,颜值高的,极其费劲。

学到了,看我能否跟官员叔叔讲通了(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