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志坚1521安上假肢开唱。

楼主(2024-10-02):
20年前买的一个TDA1521。
沉睡多年,今天翻出来玩一玩。刚搭起来个有点自激,还未完工。

楼主:
明天再改善一下滤波电路,调整一下走线,电位器还没接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再改善一下滤波电路,调整一下走线,电位器还没接入。

在IC电源端正、负脚与地处加滤波电容可以消除自激现象。

网友:
走线这么远不自激就怪了!

网友:
细锉刀磨一下,让引脚露出来。

网友:
集成块切槽增加焊接面积
还装回板子,一般都好用

网友A:
初做集成功放,第一次TDA2030A.第二次才是这个型号,第三次带零点伺服LM3886,然后是LM1875,厚膜STK412,能够桥接TDA72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做集成功放,第一次TDA2030A.第二次才是这个型号,第三次带零点伺服LM3886,然后是LM1875,厚膜STK412,能 ...

还从无线电杂志LM4766套装

网友:
双声道功放电路!我是从双五瓦HA1392开始,单五瓦TDA2002,3. TDA2030A,  双声道TDA2009 ,STK1451,STK439,STK465,傻瓜175……觉得没多大意思,后来就不玩儿集成电路了。

网友:
给集成块安假肢,很早以前也干过,1875

网友:
散热片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螺丝都锈了,换新的了

网友(2024-11-07):
喇叭不值钱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