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老款的收音机里面有没有用过空气四连的

楼主(2024-10-03):
请问一下这个德生老款的拉线指针式收音机里面有没有用过空气四连的,有的话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德声收音机我没见过空气连的,印象中德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的,那时候空气连已经淘汰了吧

网友:
空气联大多台式机用

网友:
德生以袖珍机起家,用的都为超薄超小型可变电容器,甚至为数调机。

网友:
现在空连没生产的了吧

网友:
德生机与空连应该有代沟吧。。

楼主:
额  好像记得以前那一年德生的一种指针式手提便携式收音机出现过,用的就是空气四连 而且是大做过广告,那时候这款收音机好像是当时德生最高级的收音机了,手提带是皮质的,也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好像记得以前那一年德生的一种指针式手提便携式收音机出现过,用的就是空气四连 而且是大做过广告,那 ...

我算是德生老用户了,并不记得有这款机器

德生的粉丝不少,如果真有这么一台机存在,应该会被经常提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