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铅酸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24-10-03):
刚买三个月铅酸富液电瓶,65安时。平时开车少,有亏电。买后不久,一次忘关车内灯,导致电瓶电耗尽。前几天装电瓶开关,顺便拆下,发现第2,4二格液位偏低接近下限,补了些去离子水,再用15.5伏大电流修复充电(全程监控温度),几小时后补水的二格升温冒泡析气,其他四格没有。在温度接近40度后,断开充电。静置一晚,发现电压稳定在近12.3伏,补水二格电解液比重1.31,其他四格1.12到1.19.显示电量50%.之后就充不进去。请教是否能判断冒泡的二格己经硫化电阻增大,还是仅仅6格内阻不一致导致的充放电不均衡。是否有办法恢复些容量。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补过水的正常,充电后酸跑到水里面了。而其他4格的酸没充出来。建议只要极板铅粉没有脱落把6格水全部倒出,加蒸馏水小电流充把酸充出来,使极板脱硫。倒掉蒸馏水加入标准的酸液即可。

网友B:
串联电池组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过放电时仅仅能存活下一格受损轻点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那两格受损还算轻 的,那四格反充严重。想要完全恢复比较难了,这种情况需要用6个独立的充电机对单元电池进行充电。还有就是你的判断有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网友C:
才3个月,怎么会液位接近下限呢,我车上的那个电池都已经6年多了也没接近下限啊。买来的时候就有问题?还是过放之后导致电池几乎报废,充电高温把水蒸干了?不知道楼主的购买渠道,一般来说3个月应该是能走质保换个新的的。但是你自己拆开折腾过了就不好说了。
另外,过放,特别是完全耗尽的情况是非常伤电池的,楼主的这个电池基本已经是报废的状态了,再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3个月,怎么会液位接近下限呢,我车上的那个电池都已经6年多了也没接近下限啊。买来的时候就有问题?还是 ...

不排除您说的情况,但买的时候测了下,电量80%,电压好像是12.6伏,内阻不到4亳欧。买之后istop基本是随开随亮。但之后不是彻底耗尽电了,充了十几个小时,大概充到75%,第二天要用车,晚上就装车了,没看液位。后面用得少,基本一周用次车,甚至二周,所以不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池组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过放电时仅仅能存活下一格受损轻点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那两格受损还算轻 的 ...

感谢回复,那就是那四格有问题了,什么是反充?(欠充?反极?)不是太懂。

网友:
反充其实就是串联电池组每个单元容量有大有小,当电池组的放电容量基本耗尽时,电量耗尽的小容量的单元被环路里的电流反向充电了,电流从负极充进电池单元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补过水的正常,充电后酸跑到水里面了。而其他4格的酸没充出来。建议只要极板铅粉没有脱落把6格水全部 ...

感谢回复,不知这样是否可逆。之前想问下,几次适度深放充电对这种情况是否有改善,例如耗电到10.5伏,再充满。

网友:
现在的汽车铅酸电瓶几乎都是翻新电瓶,严格按要求使用时间都不会太长,很多翻新电瓶亏一次电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12V的蓄电池,六个2V的蓄电池封装在一起,其中四个损坏 ,这种情况 很难修复,觉得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就是那四格有问题了,什么是反充?(欠充?反极?)不是太懂。

你楼下已经回答了,你可以画个简单的两节电池串联点亮灯泡的电路图,电池不要画成电池组,单独两节独立电池,自己跑跑电路就好理解了。

网友:
钱不是钱的时代,直接用钱再买一个新电瓶回来用吧,记得要加一个控制开关哟^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知这样是否可逆。之前想问下,几次适度深放充电对这种情况是否有改善,例如耗电到10.5伏,再 ...

如果电瓶两端没"鼓"说明极板脱落不严重,放电越深浓度越低呀。以上补救办法还是四十多年前我师傅教给的,那时候有卖电瓶极板的,工具有弧焊机焊接,小问题都是自己修,电瓶的封装都是用沥青,用过一段时间电瓶表面就湿乎乎。您要是折腾的话注意酸液不要见到衣服上,手套,眼镜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瓶两端没"鼓"说明极板脱落不严重,放电越深浓度越低呀。以上补救办法还是四十多年前我师傅教给的, ...

多谢前辈,等有空试下。

网友:
很难修复,觉得没必要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才3个月,怎么会液位接近下限呢,我车上的那个电池都已经6年多了也没接近下限啊。买来的时候就有问题?还是 ...

我的8年没加过水,还是足够的,就是一年不一开几次车,造成电池过放报废了。现在直接在电池正极装个开关,停车就拔掉,全车停电。

网友:
根据我的习惯,处理缺电的电瓶方法刚好相反,我一般不用大电流充电,我一般用小电流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8年没加过水,还是足够的,就是一年不一开几次车,造成电池过放报废了。现在直接在电池正极装个开关 ...

现在许多汽车是不允许对全车电路断电的,否则电脑版或锁死,自己无法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8年没加过水,还是足够的,就是一年不一开几次车,造成电池过放报废了。现在直接在电池正极装个开关 ...

直接断开负极就行了。

网友:
亏电严重铅蓄电池最忌讳大电流充电。正极板是二氧化铅,因为它是不导电的,所以极板内有导电的铅网,正常情况下,这种铅网腐蚀很慢,如果放电放的很了,它会和二氧化铅同时生成硫酸铅,如果再充电,所有硫酸铅都会变成二氧化铅,就造成腐蚀,如果此时采用大电流充电,具有极高的极化电压,对它的腐蚀是致命的,不管温度多高,都有可能造成“断格”,现象是,一充就满,一放就没,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报废

亏电严重铅电正确做法是涓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许多汽车是不允许对全车电路断电的,否则电脑版或锁死,自己无法解锁。

如果电瓶电池没有了,就如楼主的情况,怎么办?买车的时候会告知用户吗?不知是那些车型?现在本人用车少了,就装了断电开关,2个多月不开,也能一打就着。不装时,20天不开,就要叫保险公司搭电,麻烦。

网友:
内阻过大,发热蒸发
电池内阻看做4颗电阻串联,充电时就是相当于施加电压在串联的电阻上
谁的电阻大,就分到电压越高,功率越大发热越大

网友:
五菱面包,自己装的铁将军防盗器带四门遥控锁,最长半年多没动过一下,两下打着。

网友:
三个月的电池能保修啊,不要折腾

网友:
恢复不了的

网友:
汽车不使用时把电瓶断开是不行的,因为现在都是电喷车,发动机相关修正参数全部存在电脑板中,断电会导致电脑重新“学习”,期间为保持车辆正常行驶会加载保守参数,导致油耗巨大,包括但不限于怠速高之类。如果上点档次的车断电后还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甚至丢失关键数据导致部件损坏,如标致、雪铁龙部分车型断电后ABS电脑版数据丢失导致亮故障灯,我的大众断电后一键升窗失灵,上百万的车断电后能否正常开走都两说。

为防止亏电应定期小电流补充电,而不是加开关或拆下来充电。这个电瓶没用了,建议换个正规免维护的,省事。花钱买汽车是为自己提供方便的,而不是用来伺候的。我的车每5年换一个电瓶,偶尔停放1-2个礼拜,从不进行特殊保养,经常停车听歌,总之就是胡乱用,并没有明显缩短电瓶寿命。

网友:
把所有电解液全倒出来,加入纯净水,用小电流脉冲修复一天,再把水倒了,加入电解液,重新充电,应该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