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压计较准的疑问

楼主(2024-10-03):
早期手动加压的电子血压计,数值显示是实时的,设有调整电位器,方便校准。
电动加压的电子血压计数值显示依赖于程序控制的电动加压,不易直接检测误差。曾有大区的计量站讲,这类电子血压计他们也只能测误差,不能较准。
见一个九安腕式电子血压计,测量值高出30,但调内置电位器无效。
大部电子血压计是加压后释放压力时测量,见一欧姆龙腕式电子血压计,是加压过程中测量,加压完毕即测量完成,但内部看不到电位器,是不是彻底取消了调整可能?
相关疑问,请坛友指教!
感谢!

网友A:
首先要从原理讲起,即测量血压的经典就是柯氏音法,具体的自己百度,后逐渐演变到电子血压计测量。
再则你前面说的静态压力检测只是一个基础检测,而真正准确、医疗级别的是需要动态压力测试准确,往往这时需要用到无创血压模拟器,有时候按照你前面的方法校准了静态压力,而动态压力不准确也是存在的。

电位器调整属于远古的产物,现在基本通过数字电位器实现,还有程序调整,有些压力传感器直接数字信号输出,基本不用调整,或者属于免维护的状态,万一真的不准了直接正体更换,不存在维修一说,毕竟价格非常便宜没有维修的意义存在。当然你若有兴趣可以尝试维修更换,但这成本必然很大,没性价格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从原理讲起,即测量血压的经典就是柯氏音法,具体的自己百度,后逐渐演变到电子血压计测量。
再则你 ...

感谢指教!
我也就是想让手中的电子血压计能用,手加压的电子血压计,虽然几十年了,较准后使用良好,但动态测量的品种不断有问题,尤其是大区的计量站说他们无法调整,对我触动较大。
现在医院对血压有疑问时,仍是用水银血压计复核,而水银血压计是典型的静态测量。动态测量就我的条件,还无法体会其真实的优势和准确性。还遇到一次,松下市场上最贵的机型,买后,高压不准,尤其是低压居然高30,当时为紧急救治老人,无瑕与厂家交涉,只能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
我也就是想让手中的电子血压计能用,手加压的电子血压计,虽然几十年了,较准后使用良好,但 ...

我这里有一个无创血压计模拟器的电子制作项目,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详看下图所示,大略介绍一下,就是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问题是PLC编程以及那个步进电机制作的凸轮以及压轴承,进而挤压硅胶管产生动态血压部分(机械部分)。我觉得主要克服了上诉部分问题后,自己制作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无创血压计模拟器的电子制作项目,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详看下图所示,大略介绍一下,就是电 ...

我现在没有做东西的能力,只希望能向您和坛友们学些知识。
感谢!

网友B:
看不到电位器,是不是彻底取消了调整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个人观点,是不是像现在的数字万用表一样,开始采用软件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电位器,是不是彻底取消了调整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对比下老式CD机芯和现行的DVD机芯,就能感悟大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对比下老式CD机芯和现行的DVD机芯,就能感悟大半了,

多谢赐教,都多少年不用DVD了,现在看电影都用影音播放器或者直接用电脑和大屏幕液晶电视看。

网友:
现在的电子血压计大多是程序校准了,比如按什么键进入校准程序,然后调整数值,这个只有厂家知道了,业余只能是和水银血压计多次对比后记住误差数值,比如高压高30,那你测量时就减去30读数,这样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D:
昨天刚用水银血压计试了一台电子血压计。直接把水银的气管和电子血压计联通,显示屏和水银柱放一起,测血压时录像,然后回放视频,显示屏和水银柱指示的压力值看不出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用水银血压计试了一台电子血压计。直接把水银的气管和电子血压计联通,显示屏和水银柱放一起,测血压 ...

祝贺!正常使用。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任何电子信号测量的仪器都会涉及到校准和量程的问题,量程是定死的不能改变,能改变的只能是零位,就是校准,以前用电位器校准是因为当时的电子电位器技术还不够成熟,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总线技术的普遍应用越来越成熟,电子电位器也越来越成熟,现在的大部分电子测量设备使用总线技术加电子电位器来调整零位,也就是用软件来校准了,软件调零位能快速完成工作,而且也能避免电位器的接触不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