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备用三元锂电池如何存放安全呢

楼主(2024-10-03):
如题,三元锂电池由于能量密度大,放电电压稳定,自放电低应用较广泛,但随着近年来爆然事件不断增多,多少对此有些恐惧感,主要是怕内部“癌变”(枝晶生成)造成短路这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不知在什么时间会发生!想必大家手头也有些暂时不使用的电池组或电芯,比如:松下21700,18650,微宏多元复合锂,以及手机电池聚合物、钢壳电池等,你们又都是如何储存的,是保持电压在多少V,放到什么容器内呢?

网友A:
非常头疼又无可奈何的一个问题。

网友:
放别人家

网友B:
我的都是随便放,没那么夸张。

网友C:
没必要纠结,纠结就不要玩。正常按照参数充满电只要不短路,放在一边就行了。用的时候也是,只要不短路,使用很安全。大品牌的,也没有漏液腐蚀这么一回事儿。
大块动力电池我没有玩过,一般也就摆弄18650及笔记本软包锂电池,钢壳锂电池等。

网友:
使用中和充电中出问题,少见储存中有问题

网友D: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害怕了。住宅有一套1000WUPS用的是48V20AH三元锂电,平时放衣柜里停电时拿出来用,办公室一套3000WUPS用的是48V50AH的磷酸铁锂,会不会自然啊。

网友:
把办公室的和家里的换一下,要烧就烧单位。

网友:
不用那么恐怖,发生自燃自爆是小概率事件,平时储存的时候注意防止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最好的做法是存储在别人那里。“有钱不买半年闲”,对于三元锂电池来说是很合适的,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害怕了。住宅有一套1000WUPS用的是48V20AH三元锂电,平时放衣柜里停电时拿出来用,办公室 ...

家里的换成铅酸电池更好些吧,1Kwh的锂电池要是爆起来可是很热闹的。

经常遛弯的一条小路上前几年装了太阳能路灯,顶上一块光伏板、下面坠个电池包的那种路灯,大概有二三十个灯杆吧。
前俩月爆了一个,路过时还仔细看了看,电池包的铝合金外壳1/3被炸的没了踪影,断口处呈外翻装,还挂着几节烧烂了的18650在外面晃荡,上面的灯和电池板被烧的黑漆巴糊的。二三十个电池包、用3-4年间就爆了一个,这概率可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头疼又无可奈何的一个问题。

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关键别人家也没有闲置不用的空房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是随便放,没那么夸张。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纠结,纠结就不要玩。正常按照参数充满电只要不短路,放在一边就行了。用的时候也是,只要不短路,使 ...

是的,我正常用都是严格控制充放电电压,不用杂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