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47表的表头改电流表

楼主(2024-10-03):
能不能把原表里面的大功率电阻直接并联在表头上,作为5A量程的电流表使用?准确度还行吗?是不是还是原来的5A量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199.94Ω的电阻,能不能在原万用表上取得所需元件?分别是哪一些?

不用考虑表头串并的一切 “零碎”。
先把表头取下来、与一只1K左右的电位器串联。
用一节新电池串联一只50K左右的电位器接在数字电流表上,调整到数字表显示50uA左右。
此时再把串联了1K电位器的47表头与数字电流表串联。反复调整50K电位器和1K电位器,直到数字表显示50uA时、47表头指针正好满度为止。
然后在指针表头(包括1K电阻)上并联一只4.7K左右的电位器,调整这只电位器使指针回落到表盘中心。此时电位器的阻值就=指针表头的内阻、表头的灵敏度=50uA。(此时不用管数字表的显示是多少了)
这时、取指针表头内阻的百分之一就是5A电流表的分流器阻值。

网友:
要把原来涉及到电流测量的一圈子都保留才行!要图省事,你必须学会计算才行。5000-0.05=4999.95mA电流要旁路掉呢,,,,

网友A:
不能,你还要串联上4199.94Ω电阻。
下面是老郑的电路图勾出的电流部分。不知到清晰度怎么样,

网友A:
这样接大概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大概可以。

取样电阻这么小,得到的电压应该不大,表头串联的电阻却这么大呀?能不能帮忙在电路图上画出5A量程时的所需元件与电流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大概可以。

这个4199.94Ω的电阻,能不能在原万用表上取得所需元件?分别是哪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还要串联上4199.94Ω电阻。
下面是老郑的电路图勾出的电流部分。不知到清晰度怎么样,

5A插孔接到R1  0.44Ω后又去哪里了?后面好像没有通路了,是不是旋转档位开关跳到其它地方了?看不懂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199.94Ω的电阻,能不能在原万用表上取得所需元件?分别是哪一些?

还是贴上老郑的电路图。你的应该是老款的47.

网友B:
引用 楼主:
5A插孔接到R1  0.44Ω后又去哪里了?后面好像没有通路了,是不是旋转档位开关跳到其它地方了?看不懂这里

您引用的电路是下面这个图,这种结构电流档不是抽头式的,分流支路中有接触电阻,误差较大。
您1楼的实物,对应的电路与此不同,应该更接近quexing说的结构。

网友:
无论如何,电流表就是表头并个分流电阻。假设您有大功率分流电阻R1,那么:
1、表头串个可调电阻Rv,二者构成新表头Rg,
2、Rv调整到最大,将R1并到Rg两侧,
3、在R1两侧注入5A电流(串数字表监测),
4、调整Rv,使表头满偏。

假设R1为0.05欧姆,表头灵敏度为50uA,则Rv估算如下:
电流表压降:0.05*5A=0.25V
新表头电阻:Rg=0.25V/50uA=5k
Rv最终将调整到5k-裸表头电阻,可取5k。

网友C:
万用表上的分流电阻大多是短时使用的,可以测试下,老表一般用料还是比较足的,如果长时间使用发热厉害,最好还是更换成标称电流达标的分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上的分流电阻大多是短时使用的,可以测试下,老表一般用料还是比较足的,如果长时间使用发热厉害,最 ...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这几年出的万用表拆开看看分流器就明白为什么了。长时间使用最好用专业分流器,不是所有万用表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标准分流器是75mV,一般万用表用不上。

网友:
楼主要是用这个表头改5A电流表的话可以用10个0.51Ω1W的线绕电阻并联做分压器,再把表头串联一个2-5的微调电阻后并联在分压器上后找个标准表串联后校准就行了。电阻之所以功率取得大是为了降低工作温度让电流表在冷态与热态保证精度,因为所有材料都有电阻温度系数。阻值稍大一点是为了后来的校准余量,这样不必寻找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引用的电路是下面这个图,这种结构电流档不是抽头式的,分流支路中有接触电阻,误差较大。
您1楼的 ...

图是网上找的,我的表是1993年的,蓝色底色的色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