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磁炉开盖看看

楼主(2024-10-03):
   今天买的新电磁炉到了,赶快开盖看看,
就冲它2600瓦的功率才买的,46元包邮。看图    是新电路。。。。非常简洁。

楼主:
      同意楼上朋友见解。不像有些朋友,一见简洁就认为不好?只是用了更集中小电路板,其它该有的都有,从维修的角度,我认为更方便。
我认为集中电路是进步。
风扇直接改18V了,维修时看风扇转不转就可知道18V 正常否,剩下5V给集成块供电。功率管和整流块都在扇热块下面,加热盘不管铜,吕。都是为了加热。
就是出问题也好查找。难道有一大对复杂的零件就算好吗?希望认真看下这类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集成度更高了,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一九四几年电子管计算机重几十吨,胆味十足,用料扎实,线圈还是纯铜的……

网友:
这玩意一般能用比较久 一定大于7天

楼主:
真的很简洁。。。。。。。。。。

网友:
这用料对的起这价格!关键楼主敢用吗?

楼主:
    买来就是要用的 火力够猛,一锅水5分钟烧开

网友:
省省省!你省钱他省料

网友:
一看就是假了!假 的就不能用,一小盆水都烧不开就停机了。

网友:
可以啊,性价比超高,要啥自行车,这就行。

网友:
46还包邮?比较厉害,一锅水5分钟烧开可以,关键得看看耐用度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了。

网友:
半球的我买过,到手才33.90。但是包括楼主这样子的,一般实际的功率也就1600W左右。

网友:
还有,拆都拆开了就把后面的焊点加锡重焊一下,能多用些时间。

网友:
这么便宜,假货居多,真不敢买,更不敢用。

网友A:
龙国人专骗龙国人的玩意!
估计那个线圈也是铝的!
有人08年100元买的假方太一壶水都没烧开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国人专骗龙国人的玩意!
估计那个线圈也是铝的!
有人08年100元买的假方太一壶水都没烧开就挂了!

就线圈那么点料,用铝和铜成本也差不了多少吧?一斤铜也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