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灯超外差机有人装过吗?

楼主(2024-10-03):
这种单灯超外差机有人装过吗?
(图中6U8可以用国产6F2)

网友:
有位网友做过6U1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三极部分单柵变频,七极部分中放兼低放,晶体管捡波,只是能响而已。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这个电路是“为了超外差而超外差”,从天线接收的微弱信号与1/2的6U8的本振信号在CR1处混频,T1端就有了中频信号,由1/2的6U8进行一次完整的中频放大,然后经T2由CR2检波出低频信号,再经由R6、C12、R7和R4回到1/2的6U8进行来复放大,经T3到扬声器。应该说,由于此机有完整的本振、混频、中放,所以虽然只用了一只复合电子管,但毫无疑问它是一台真正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而不是没有中放的简易外差式。敢问楼主,这电路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来复电路,不太容易兼顾。

网友:
三极管用来变频是不是更好?

网友:
0几年我做过类似的,用的是6F2,五级管部分自差变频,晶体二极管检波,三极管部分低放,本地强台可放喇叭,试图加来复,但是不成功,加上就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这个电路是“为了超外差而超外差”,从天线接收的微弱信号与1/2的6U8的本振信号在CR1处混频,T ...

的确这是一个完整的单灯超外差机,你的叙述还少了一个环节:“低放”,V1a不仅担任了中频放大还兼任了低频放大。
由于笔者是一位完整链的爱好者(签名:From the Crystal Radio, Transistor Radio, Tube Radio, IC Radio to SDR Radio.),
平时喜欢浏览全球各地网站上的文章,也收集一些感兴趣的电路,这款电路是一款比较经典的电路。下面再贴一款电路,
此电路能弄清楚电路的原理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A:
"检波出低频信号,再经由......回到......进行来复放大,......"一句中,”来复放大“一词就是指低放,当然,如果写为“来复低放”或者“来复低频放大”就更“完整”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楼主确实是一位“完整链的爱好者”

一楼的电路很有启发很有启发,值得好好研究好好研究,因为,现在在普通晶体管单管领域还有最后一个历史堡垒没有攻破,这就是还没有人真正做出“双极型晶体三极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原因就是因为无论如何晶体管只有三个管脚,如何完成又本振又混频又中放?有不少老前辈已经做出带变频的单管收音机,可是无论如何都不曾有过真正的“中放”,最多不过是中频再生,而且还不能太强,否则就自激了。也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想办法用“隧道二极管”等负阻器件弄出“负阻振荡器”作为本振,后面就普通的来复再生单管机做中放兼来复低放,那么这就是“晶体三极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了,可是隧道二极管弄出的负阻振荡器一是频率太高,二是功率太小,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真正成功的案例。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用电火花振荡器做本振行不行呢?貌似是一条路子。总之,没有中放就不算真超外差,想要有中放,就要另外弄出本振,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出低频信号,再经由......回到......进行来复放大,......"一句中,”来复放大“一词就是指低放,当然 ...

......这就是还没有人真正做出“双极型晶体三极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

晶体三极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国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了,见下面图一;
2019年国外爱好者DIY并提供了电路,声称:不用外接天线,接收本地台,用扬
声器放音,音量足够充满房间!见下面图二。

图二

图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还没有人真正做出“双极型晶体三极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

晶体三极管单管超外差式 ...

您这两种图都不是“超外差式单管机”,他们的确是“外差式”单管机,但却不是“超外差式”单管机!“超外差”这个名词在产生之初的原意是“超音频外差频”,貌似只要有混频产生中频信号就算是“超外差”了,但是,发明“超外差”的本意却是为了后面能有中频放大,所以这个名词产生没多久就出现了约定俗成的现象,即只要没有中放级,就算有变频,也只称呼为“外差”而不是“超外差”,只有有了完整的中放级,才能称为“超外差”,这从英文原文也看得出来,原本是supersonic heterodyne,现在变成了superheterodyne,两相比较,少了sonic这个词素,所以,现在,目前,眼下,只要提起“超外差”,就必须要有中放级,否则就仅仅是“外差”。就您这两张图而言,变频以后,就检波出低频信号然后再做“来复低放”,没有中放级没有中放级没有中放级,所以只是“外差式单管机”,而不是“超外差式单管机”。直到此时此刻,还没有人真正做出晶体管超...超...超...超...超外差式单...单...单...单...单管机!

网友:
你拿个双五极管便做到单管超外差,有更好事的用个双五极加三极的複合管。

网友:
这里所说的单灯,只是用了一个管泡而已,但是里面却封装了两只管子,完成任务实际上是两只管子的作用,如果仅是一个管泡不论里面孪生了几只管子就算是单灯了,那么晶体管也可以用一个管壳里面封装两只乃至多只的孪生管当做单管去做超外差式,那比电子管还好做了

网友:
6F1五极管部分自差式变频,三极管部分中放+来复低放,检波、整流就只能用晶体二极管了。不知这样行不行,中周要重新设计。

网友:
记得十多二十年前坛里发起过单灯超外差机器的制作活动,也有作品做出来,可以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