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高压整流电源

楼主(2024-10-04):
晶体管桥式整流电路,DC输出250v 50ma,AC输出6.3v 2.5a。

整流电源

连接线

电路图

小胆机

网友:
都晶体管了,再加个高压延时继电器。小黄人外壳有意思。

网友:
分体电源与主机联结建议采用航空插头插座!

网友:
航空插头插座安全可靠,不易损坏,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