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管见:指针式万用表的6个衡量指标

楼主(2024-10-04):
(1)灵敏度。灵敏度又可分设计灵敏度和实际灵敏度。爱好者一般都追求电表(即表头)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它有助于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补救阻尼。有些电表由于年代久远,表内的磁钢磁性退化而造成灵敏度下降。因而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电表最高灵敏度是10微安,如国产的MF-10,仅此一款。
(2)指针归零定位准确度(这其实也包括指针上移是否到位)。电表指针归零不到位,需用手指敲击表壳让指针回零。这种指针‘卡顿’估计是表针轴承内有污垢所致。我个人对有此类毛病的电表无法忍受。据说张丝表头会杜绝此问题。
(3)阻尼。阻尼不好的电表造成指针大幅来回甩动,影响测量时间。它可能对指针、动圈的寿命有害。
(4)线性度。线性度是测量准确性的重要保证,但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个人的体会是,内磁式表头的线性度要由于外磁式电表,且不易掉磁。
(5)机械平衡性。不少电表的指针在不同的放置姿态(平躺、横放、竖放,...)会有漂移。这也是制造质量水平的体现。
(6)表盘上测量弧线与指针轴芯的同心度。廉价的万用表大都有此明显的缺陷。

如果还有什么指标的话,那就是制造工艺和外观。但这一点多少带一点主观性。

网友A:
国产表真没几个算得上是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东看到过金川47-6G,宝看不到。精度是1.5%比47-6高,但是价钱贵一倍。我查过厂家网页,没有这产品。不 ...

47-6G是铁路专供表,人家铁老大人傻钱多,卖你200+或400+,不贵。

一个50小格(分度)的指针表,居然号称精度1.5%,天大的笑话!
分辨率2%,别扯什么眼睛能精确分辨1/2格或1/5格,难道谁的眼睛安装了激光测距仪?

1%精度的指针表,刻度线至少得有100格,中小型表几乎未见。前几天在本坛见过一款不知型号的指针表的度盘,每小格通过斜向等分线可以精确辨别1/5格,这才是高精度指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真没几个算得上是精品。

应该是成本控制,只能叫: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再就是指针表的地位使然,从高高在上,沦为给数字表垫底儿。没人加劲做了,慢慢走向衰落。

网友:
针对楼主的观点,我有如下观点:
1:灵敏度,爱好者的大多数都是选择50微安的。如果真的很多人追求10微安的,会有很多10微安的型号的万用表。
3:阻尼,我只是举例表王MF35,几乎可以说没有阻尼。
4:线性度,没有忽略,只是遇到线性很好的是靠运气。
5:厂家已经注意到,所以大多数注明是平放,MF20是竖放。

网友C:
关心精度的坛友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心精度的坛友不多吗?

因为一关心就露馅儿了 ,一个普遍只有50格子,最多100格子刻度的东西,谈什么精度,所以都在关心做工和用料

提问,如果一把尺子只有50格子的尺子,读数分辨率(即最大量程的%多少)最高能到多少?读数精度能高于分辨率吗?可读线性能高于分辨率吗?很多人都没搞懂这个问题,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1级指针表至少有100个刻度,50刻度的指针表不会优于2级),所以就别谈指针表的精度了,这种老掉牙的东西怀旧一下就行了,别太认真

网友:
直流的1级和2.5级的度盘还是有区别,只是物美价廉的一级表少。

网友B:
我在东看到过金川47-6G,宝看不到。精度是1.5%比47-6高,但是价钱贵一倍。我查过厂家网页,没有这产品。不知道是谁搞出来的。

网友:
我自己还关注有没有交流电流档。

网友D:
要说传统指针表那是各有千秋,但跟63试试,没一个能够着边的

网友:
还有一个 指针表的表针与面板距离问题 , 距离越近读数越方便 但是容易碰针。

有的表针高高在上 侧看起来 绝对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说传统指针表那是各有千秋,但跟63试试,没一个能够着边的

我没有63表,你举例看看。

网友:
指针表现在只能用于维修时的定性测量,相比数字表要直观些,精度要求不高,要定量(精度)测量,还是用数字表或者直接用电桥算了,当然收藏玩的另算。

网友:
在数字表烂大街的当下,只卖几十元的1999读数的基本精度达0.5%,早就秒杀特殊型号除外的指针表,更别谈只卖几百元的19999读数的精度0.05%的数表(289/181什么的精度0.025%,价格也昂贵)。可见,现在的指针表谈精度,几乎没意义,它的定位更趋向于定性测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定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