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的1.5伏收音机

楼主(2024-10-04):
看到本版块1.5伏收音机挺火的,也展示一下我收藏的部分1.5伏收音机。说实话我个人并不喜欢1.5伏收音机,宁可选择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1.5伏收音机为了保证功率,在降低电压的同时,就不得不增大电流。使用3伏电池的收音机,哪怕电池快用尽了,比如电压只有2.4伏了,这时只要把音量开小点,收音机不低频自激,也勉强可用。而使用1.5伏电池的收音机,电池电压不足时,比如只有1.2伏,容易停振,导致无声。有的1.5伏收音机,使用7642,表面上看没有停振风险,但经实验,当电池电压下降时,灵敏度也会下降。所以即使是使用7642的收音机,建议仍采用3伏以上电池供电,7642部分降压即可。

看到有的坛友还收藏有带短波的1.5伏收音机,个人觉得更不可取,短波和中波相比,不确定性更多,信号时强时弱,电压高点,更容易让收音机有足够的自动增益范围。

1.5伏收音机并不伟大,它固然有废物利用的优点(书上说在高电压下不能工作的残次品三极管,在1.5伏收音机里却能工作得很好),但缺点更多,否则中国研发的1.5伏收音机岂不要海量出口了?

有的人说1.5伏收音机电池占地面积小,对于多数情况,占地面积并不小,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使用1节1号电池和使用4节5号电池的收音机,可以说它们的占地面积差不多。而如果用1节5号电池给收音机供电,在高能电池普及的今天还行,在国内大量使用干电池的年代,5号电池的输出电流是很小的,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收音机就不能听了。

有些情况,比如有一种二指宽的收音机(最后一图),使用1节5号电池,使用耳机收听,才是真正缩小了体积,而且推动耳机不需要多大功率,这才算真正达到了节约电池的目的。附带说一下,根据我和网友的使用经验,这种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容易接触不良。

我收藏这些1.5伏收音机,并不是因为它们灵敏度比3伏,6伏的收音机更高,或者选择性更好,仅仅是个人喜欢而已,实际上它们改成3伏的我也喜欢。

网友:
我的1.5v收音机   外放喇叭声音洪亮

网友:
早年国产收音机,低电压的有些还不错,有的本来就是个简易型式,玩具而已。鬼子的基本都是精心设计的产品,价格在那里。

网友:
前段时间收了个渡江701感觉还可以啊…之前还有俩银春的也还可以…

网友:
真能藏得住

网友A:
当年  中学科技  杂志  哪一期封面介绍过一款自制的3管再生式收音机,很小,耳塞式的  也是用1.5伏1节5号电池的  后来在市场见过这种机子的 成品  其中前两级用的是3AG13这个管子  很小,芝麻管。收听效果不错,   后来在八九十年代进口的一个索尼的耳塞式收音机  也是一节7号电池,调频的  这机子别看小 但音质相当好  其中是那个耳塞机离了很大的功劳,当年市场上很贵的  好像是三百-四百块钱。印象很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  中学科技  杂志  哪一期封面介绍过一款自制的3管再生式收音机,很小,耳塞式的  也是用1.5伏1节5号电 ...

你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
80年代末期有个咏梅1.5V一号大电池就是厚点金字塔形状的喇叭不小音质还不错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  中学科技  杂志  哪一期封面介绍过一款自制的3管再生式收音机,很小,耳塞式的  也是用1.5伏1节5号电 ...

你说的应该是上海牌收音机,也叫YT-1收音机,80年代初推出的套件,现在海鲜市场有售。

网友:
那个黑的小收音机我小时候也有  当时要5块钱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个吧?

这个图很经典…小时候看到很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很经典…小时候看到很喜欢…

中波接收环境好的城市,这个小机还是很有可玩儿性的。

网友D:
附带说一下,根据我和网友的使用经验,这种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容易接触不良。
我90年代中期95还是96年上中学时用过这种收音机,就是楼主所说的 可变电容很容易坏。先后用坏了2台同型号的收音机,当时记得10元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带说一下,根据我和网友的使用经验,这种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容易接触不良。
我90年代中期95还是96年上中学 ...

哦,现在这种收音机海鲜市场很多。

网友E:
1.5伏收音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关键就在于“在一定条件下”这几个字。徐老前辈有专著论述1.5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伏收音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关键就在于“在一定条件下”这几个字。徐老前辈有专著论 ...

作者懂得能量守恒定律是对的,但忽视了一个问题,效率,也许在1.5伏电压下,需要180-200mA才能达到6伏下40mA的功率。我隐约记得有坛友自制逆变器,12伏他只做到1千瓦,24伏他可以做到2千瓦就是类似的道理。
这个算法认为1节5号电池容量为450mAh,4节就是1.8Ah,1节1号电池容量为4.4Ah,我觉得接近可信。但更准确些,我觉得1节1号电池容量是5号电池1.3倍更可信,因为4节电池绑在一起,那点空隙和1号电池相比估计只减少了0.3倍。他的算法是4.4/1.8=2.4倍。
还有他这个电池的价格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我隐约记得90年代初我们这里5号干电池0.5元1对,4节叫1版,卖1元。1节1号电池似乎卖1-1.2元。后来两三年5号电池卖0.5元4节,1号电池仍是1-1.2元不在讨论之列。

综上所述,我觉得理论上1节1号电池代替4节5号电池,能节约30%的电池钱,而不是夸张的5倍。

表中1节1号和2节1号分别代替4节5号电池,节费是一样的,怎么可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