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报】别了,J309

楼主(2024-10-04):
【悲报】安森美停产MMBFJ309/J310

前天刚发觉LTspice内置库移除了包含J309/J310在内一大批JFET模型,发了一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60114&extra=
刚才上安森美网站便发现,J309/J310已被列为【obsolete】:

为一部分坛友解释这个词的含义:

【应对举措】
1、J309/J310尚有大量库存可购买;
2、安森美MMBFJ211没停产(active)可以替代;
3、安森美MMBF5486也可以替代。

网友:
我反正是LC能买到啥就用啥

网友:
分立JFET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A:
整滴这么悲壮,以为出大事了,原来是推陈出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滴这么悲壮,以为出大事了,原来是推陈出新

只有停产哪有出新,这些晶体管停产一个少一个。。。

网友:
可替代的多了去,無妨。

网友:
市面库存还可以卖1-2年

网友B:
对我来说不爽的是在我DIY示波器之前,那种结电容特小,最多几十ff,开关时间巨快的肖特基二极管就找不到了。导致我用世面上的肖特基只能最多做出70ps的。
这种芯片无货的情况,也导致那些TEK的SDxx采样头烧一个就少一个(这玩意还特别爱烧),现在卖机器的比卖采样头的都多,机器不值钱,采样模块是机器价格好几倍。
ADI或TI的~20GHz的采保芯片还在量产,但是一片几千块钱。。。

网友C:
这个管子干嘛用?立创还有帖片,直插贵一倍。

网友D:
刚刚在LC下单了20个,正好把运费券用掉,手里还有10几个,差不多够用了

有需要的赶紧去,一个不到6毛,211需要订货,5486没有货,类似的5485要2块多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干嘛用?立创还有帖片,直插贵一倍。

VHF段的高频管,可以做FM或短波的高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来说不爽的是在我DIY示波器之前,那种结电容特小,最多几十ff,开关时间巨快的肖特基二极管就找不到了 ...

您买CE3521用它的栅极结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买CE3521用它的栅极结试试呢……

好建议。看它的datasheet上的栅极漏电,这个栅沟结应该是一个肖特基结。
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想以废品价买些老Tek的SD24/26之类的采样头,看看用这个栅沟结能不能把它修好

---mouser上又说这个管子是JFET。晕了。也不知道栅沟结是PN结还是肖特基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建议。看它的datasheet上的栅极漏电,这个栅沟结应该是一个肖特基结。
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想以废 ...

这货是nec上世纪搓出来的,应该是肖特基

勘误:3521是HJ-FET,网上说栅沟内是二维电子气。搞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货是nec上世纪搓出来的,应该是肖特基

勘误:3521是HJ-FET,网上说栅沟内是二维电子气。搞不懂了: ...

不管是啥FET,沟道薄到一定程度,沟道里可能都算是二维电子气吧。
主要是我不清楚它的栅沟之间到底是咋接触的。是PNjunction还是肖特基junction。看手册,栅极漏电有零点几uA,这像金属-半导体结的特征。但是又不敢确信。如果是PN结,那么做开关用还是有点小问题,反向恢复时间可能严重拖慢开关速度,导致我冲50ps以下的愿望落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啥FET,沟道薄到一定程度,沟道里可能都算是二维电子气吧。
主要是我不清楚它的栅沟之间到底是咋 ...

hetero junction应该不等于pn junction吧,我对半导体物理一窍不通
另一方面听说GaAs材料不方便做P型,所以pn结是不是可以排除?
这应该是您的专业领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HF段的高频管,可以做FM或短波的高频放大

和bf998功能重叠吗?已经备有15只998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bf998功能重叠吗?已经备有15只998了。

998是双栅的,这个是单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tero junction应该不等于pn junction吧,我对半导体物理一窍不通
另一方面听说GaAs材料不方便做P型, ...

一窍不通+1。
最好的验证,看来就是买几个量一量了。可以合理赌它就是肖特基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窍不通+1。
最好的验证,看来就是买几个量一量了。可以合理赌它就是肖特基结。

也听别的地方说HJ-FET=HEMT,栅结是隧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bf998功能重叠吗?已经备有15只998了。

998在短波以上比J309好,J309在中波短波应该能比998好。
有998不囤J309的问题是万一哪天有简单的要求低的电路,可能舍不得派998出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VHF段的高频管,可以做FM或短波的高频放大

好的,明白,它可以一个锂电电压工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8是双栅的,这个是单栅的

那就备一点,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刚在LC下单了20个,正好把运费券用掉,手里还有10几个,差不多够用了

有需要的赶紧去,一个不到6毛 ...

刚才准备下单,涨到1块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准备下单,涨到1块多了。

哈哈哈,都让你趁早买了,元器件只要原厂一停产,分销商马上就涨价,常规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都让你趁早买了,元器件只要原厂一停产,分销商马上就涨价,常规操作了

本来想买20个,现在买了5个做标本参考,以后顺带在淘宝上再买些。

网友:
再等几年,立插的阴容件是否会全都消失?以后老机机维修都找不到元件了,折腾老电子的朋友们得趁现在还有屯点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