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子管1K2现在的型号是啥?

楼主(2024-10-05):
最近想自己试着搭建一台无线电杂志1964年第九期上的低电压单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用到的电子管是1K2,不知道现在的型号是啥?

网友:
应该没有改吧。还是叫1k2

网友:
还是1k2,淘宝上5元左右一个。
类似的还有1A2,1B2,价格也一样。
2P2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个菜鸟问题1K2电子管可以与什么型号管子替换
【出自:矿坛】

1K2只有苏联的1К2П可以直接代换,类似代换有欧美的1T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2只有苏联的1К2П可以直接代换,类似代换有欧美的1T4。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直流电子管有中 苏 美国 欧洲 主要的有工作电压的差别 90V与60V 1.2V与1.4V 好像是二次大战后推出的所谓省电管 其实甲电都是0号电池 电池的电压到1.2V还能工作 不省电为1K1 1T4 DF91 省电管为1K2 1T4T DF91不知有没有省电管 欧洲可能已经打残了 没有进步了 中国只有1K2 北京电子管厂是1958年投产的 苏联援助的156项目
现在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的高层 高放式的可能只能在窗口 电源插口处 接收到一些电台
所以一定要超再生 超外差的接收机
还有一个大八脚的GT型号
遥截止五极管 放大倍数可变 AGC应用
不好意思俄语字母我不会打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受益匪浅

引脚是否一致 第二栅极电压是否一样 我是近半年突然想起小时候没有好好地玩过直流管 资料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准备动手 先测试一下电子管 真空度行不行 阴极能不能发射电子 已经把GS-5A电子管测试仪看清楚了 电子管测试仪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 现在作电子管考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是否一致 第二栅极电压是否一样 我是近半年突然想起小时候没有好好地玩过直流管 资料看得差不多了 现 ...

考古玩呗。直接用万用表也能简单测试。